[求助]se布线出错请教

楼主(2005-07-25):
se做到wroute这一步时,出现错误如下:
error:No net has been selected!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wroute是什么命令?怎么没见过?
那句出错提示是说没有网络被选择,你应该先选择网络再执行命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