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tp中的 VCS 安装方法,请大虾帮忙! (无内容)

楼主(2005-09-29):
(图片)

网友:

就是一般SYNOPSYS软件常用的安装方法安装

网友(2005-11-04):

大虾可不可以说的清楚点,我装了以后,license一直没有设置好。

网友(2007-04-17):
采用SCL安装

或者通过网上goole

网友(2010-07-25):
VCS有破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