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版图整体缩放的工具呀?!

楼主(2005-11-09):
听说Cadence 的Icfb好像能做,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哪位知道的话能告知工具名称及版本否?
先致谢意!

网友:

cadence里有这样的工具吗?我现在是在LEDIT里,慢慢的用比例试出来的,遇到整数倍的就用CIF输出,然后用PERL或BASIC编一段小程序直接处理

楼主:

那比例不时整数的时候呢?
能整个将以个芯片缩小吗?

网友:

我每次都是用比例缩个大概,最后还是要手工完成的

网友:

ENCORE是专门用来缩版的。

楼主:

谢谢各位,找到合适的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icsoul2005/11/17 10:48am 发表的内容:
谢谢各位,找到合适的了。

找到什么?说来听听?让我也提升一下工具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icsoul在 2005/11/29 10:15am 第 1 次编辑]

virtuoso layout migrate
不过没有这个feature的license :(
哪位能帮忙给一个?

楼主:

下面引用由mgli2005/11/15 00:18am 发表的内容:
ENCORE是专门用来缩版的。

mgli所说的ENCORE是哪个公司的?以前没听过,望指教。

网友:

ENCORE是Sagantec公司的产品

楼主:

没有用过这个公司的工具。
ENCORE主要应用是什么?是工艺移植吗?
工具好找吗?支持0.13um工艺否?与foundry的结合好吗?能对candence做的版图进行处理吗?
多谢!

网友(2005-12-20):

heh ,好像HECURLE好象也可以进行整体缩放,针对GDS的

网友(2006-05-09):

哪里有下载阿
小弟要用呢

网友:

ENCORE那里能下到?能否告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