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99SE怎么样设置插入中间层?

楼主(2006-02-26):
我是一位PROTEL99SE初学者,在建立一个多层板时不知道怎么样设置才能显示中间设计层(想插入中间层),只能看到顶层和底层,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菜单: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里构建PCB的层次结构,然后在Design->Option里选择想要显示出的层。

网友(2008-10-03):
PROTEL99SE怎么样设置插入中间层?菜单: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里构建PCB的层次结构,然后在Design->Option里选择想要显示出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