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10.5安装破解中的环境变量在那里设置

楼主(2006-03-05):
各位大侠orcad10.5的破解中有“把2K的PJ 的 Orcad105 的license拷到你安装目录下 如 : c:\orcad\ ,设环境 变量LM_LICENSE_FILE=C:\OrCAD\orcad105.dat 指定你的 license.dat 文件”这句话,但是不知道这个环境变量在那里设置啊,请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

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楼主:

谢谢大侠,我去试试

楼主(2006-04-13):

不行啊,不管用啊!!!!!!!!!!!!

网友:

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新建 按说明的输入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啊

网友(2006-05-19):

是这样的!我的设置成功了!

网友(2007-08-19):
非常感谢提供好答案,呵呵。我原来是直接按出错提示修改破解文件名的,虽稍可以打开软件但是打开不了capture的,呵呵,改了环境变量就好了。

网友(2007-10-01):
在我的电脑处右键,属性,高级,就有环境变量了

网友(2013-04-09):
附近在大点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