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so快捷键归纳

楼主(2006-04-08):
LBSALE[2]LBSALECadence版图布局软件Virtuso Layout Editor快捷键归纳(也就是Virtuso中说的Bindkey)
写在前面:以下我所归纳的快捷键是我在版图培训时通过阅读Cadence帮助文件和菜单命令一个个试出来的,有些我只知道作用而暂时想不到相应的中文翻译。还有一些快捷键帮助文件中有,但我试了没用,可能是要在Unix下吧^_^。希望对学版图设计的有所帮助吧。有不妥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啊。
首先介绍下鼠标操作吧。
单击左键选中一个图形(如果是两个图形交叠的话,单击左键选中其中一个图形,在单击选中另一个图形)
用左键框选,选中一片图形,某个图形要被完全包围才会被选中。
中键单击调出常用菜单命令(很少用,要点两下,麻烦。我们有快捷键的嘛)
右键点击拖放用来放大。放大后经常配合F键使用,恢复到全部显示。配合Tab键使用,平移视图。右键还有“Strokes”,就是点住右键画些图线,就能实现调用某些命令。
Shift+左键加选图形,Ctrl+左键减选图形。(Cadence菜单中大写表示+按shift,Ctrl写成^)
F1 显示帮助窗口。
F2 保存。
F3 这个快捷键很有用,是控制在选取相应工具后是否显示相应属性对话框的。比如在选取Path工具后,想控制Path的走向,可以按F3调出对话框进行设置。
F4 英文是Toggle Partial Select,就是用来控制是否可以部分选择一个图形。
F5 打开。
F6,F7帮助上有,但我试过,没反应-_-!!!
F8 Guided Path Create 切换至L90XYFirst。
F9 是Filter Size 我不知道怎么用。

Ctrl+A 全选。这个和windows下是一样的。
Shift+B Return。这个牵扯到“Hierarchy”。我翻译成“等级”。这个命令就是等级升一级,升到上一级视图。
B键 去某一级(Go to Level)。
Ctrl+C 中断某个命令,不常用。一般多按几次Esc键取消某个命令。
Shift+C 裁切(Chop)。首先调用命令,选中要裁切的图形,后画矩形裁切。
C键 复制。复制某个图形。
Ctrl +D 取消选择。这个也可用鼠标点击空白区域实现。这个快捷键和Photoshop中的取消选区的快捷键是一样的。还有Shift+D,和D也是取消选择,我觉得很不实用。
Shift+E和E是控制用户预设的一些选项。
Ctrl+F显示上层等级Hierarchy。
Shift+F显示所有等级。
F键 满工作区显示。就是显示你所画的所有图形。
Ctrl+G(Zoom To Grid)。
G 这个快捷键是开关引力(Gravity)的。Gravity我觉得和AutoCAD里的吸附Snap差不多,就是会吸附到某些节点上去。有时候这个Gravity是很讨厌的,总是乱吸附,这时可以点击G键关闭Gravity,操作完成后再打开。
I键 插入模块(Instance)。
Shift+K 清除所有标尺。要清除的话总是要清除所有标尺,这个让人很不爽。
K键 标尺工具。Ruler
L键 标签工具。Label。标签要加在特定的text层上,这个有些人总忘记。
Shift+M 合并工具。Merge
M键 移动工具。Move。点选Move工具后,选中要移动的图形,然后在屏幕上任意一处单击一下,这个就是确定移动的参考点,然后就可以自由移动了。这个也可以通过鼠标先选中一个图形,移动鼠标当鼠标箭头变成十字方向的时候就可以拖动来实现。
Ctrl+N,Shift+N和N是控制走向的。
Ctrl+N 先横后竖。L90XFirst
Shift+N 直角正交。Orthogonal
N键 斜45对角+正交。Diagonal
Shift+O 旋转工具。Rotate
O键 插入接触孔。Create Contact
Ctrl+P 插入引脚。Pin
Shift+P 多边形工具。Polygon
P键 插入Path,我翻译成“路径”。有人翻译成“管道”。这些最后都要Convert to Polygon的。
Shift+Q 打开设计属性对话框。选中一个图形先。
Q键 图形对象属性。这个实用。经常用来更改图形属性。也是选中一个图形先。
Ctrl+R 是Redraw重画。
Shift+R 是Reshape重定形。就是在原来的图形上再补上一块图形。
R键 矩形工具。Rectangle应该是用的最多的工具了吧。
Ctrl+S 是Split。我翻译成“添加拐点”。就是配合Stretch命令可以是原来直的Path打弯。
Shift+S 是Search查找。
S键 拉伸工具。Stretch。要求是框选要拉伸图形,再拉伸。我觉得这个拉伸工具是Virtuso版图设计区别于其他绘图软件的精华所在,能在保持图形原有性质的前提下,自由拉伸。这个符合Layout布局的要求。
Ctrl+T (Zoom to Set)。
Shift+T (Tree),我觉得其实应该叫Hierarchy Tree。
T键 是Layer Tap,层切换。这个菜单命令中没有。这个快捷键其实挺方便。按过T后点击一个图形,就自动切换到刚刚点击图形的的层上去了。有了这个快捷键就不必频繁点击LSW窗口了。
Shift+U 重复Redo。撤销命令后,再反悔。
U键 撤销Undo。
Ctrl+V (Type in CIW)
V键 关联Attatch。这个命令要解释一下。将一个子图形(child)关联到一个父图形(parent)后。关联后,若移动parent,child也将跟着移动;移动child,parent不会移动。可以将Label关联到Pad上。
Ctrl+W 关闭窗口。关闭窗口的另一种方法。^_^
Shift+W 下一个视图。Next View
W键 前一视图。Previous View
Ctrl+X 适合编辑。Fit Edit。感觉和F差不多。
Shift+X 下降一等级。Descend
X键 (Edit in Place) 。这个比较搞,很难翻译。在Hierarchy菜单下。
Ctrl+Y 叫Cycle Select 试了下没成功。
Shift+Y 粘贴Paste。配合Yank使用。
Y键 区域复制Yank。和Copy是有区别的,Copy只能复制完整图形对象。
Ctrl+Z 视图放大两倍Zoom In by 2
Shift+Z 视图缩小两倍 Zoom Out by 2
Z键 视图放大。
ESC键 Cancel。
Tab键 平移视图Pan。按Tab,用鼠标点击视图区中某点,视图就会移至以该点为中心。
Delete键 删除。
BackSpace键 撤销上一点。这个很有用。就不用因为Path一点画错而删除重画。可以撤销上一点。
Enter键 确定一个图形的最后一点。也可双击鼠标左键结束。
Ctrl+方向键 移动Cell。
Shift+方向键 移动鼠标。每次半个格点的距离。
方向键 移动视图。

网友(2006-05-18):

这也要钱?

网友:

太黑了

网友:

就是!!!!!!

网友:

怎么什么都要钱啊

网友(2007-10-15):
好象不要钱吧

网友(2008-03-03):
可以参考下

网友(2009-05-02):
最近剛好在畫layout
感謝分享囉

网友:
这些都是可以定制的。Lz

网友:
yes, yes,yes
this is want I want... thank you

网友(2014-11-14):
其实有很多资料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