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冷清,问个问题:无线网络的时间同步一般都怎么做?

楼主(2006-02-06):
IEEE1588?
ntp?
精度越高越好。

网友:

无线网络的时间同步是在发送Beacon或Probe Response(AP或STA)时,在发送TimeStamp的时刻填写TSF的值,接收方在完整接收到TimeStamp时加上64bit发送所需的时间设置为TSF的值(在IBSS下本地的TSF比要设置的值大,不设置TSF)

网友(2008-11-12):
有些系统用GPS卫星作时间同步。

网友(2010-07-19):
1588不错,有米就用GPS

网友:
看802.11的mac层协议,同步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