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接口方式

楼主(2005-09-03):
请问现的的EEPROM的接口方式除了的I2C SPI MICRO三种外,还有何种方式,及其代表厂家。谢谢!

网友(2005-10-07):

micro是什么接口方式啊?

楼主:

Microwire (3-wire or 4-wire)

网友:

还有1-Wire的.

网友:

是哪3线啊?

网友(2006-11-14):
廠家就太多了...........

网友(2007-04-20):
支持以下定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