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ISD14系列的语音芯片

楼主(2005-12-08):
问题出现在多段录放上
不使用模式(A7、A6不同时为1),然后通过跳线给不同的A0~A5,分别录不同的声音,但发现无论我给什么地址播放,怎么样都只有一段,也就最后录的那一段,好象每次都把前面的给覆盖掉。
还有datasheet上说的各种模式(A7、A6同时为1),然后按照说明,开始都让A0~A5为0,然后开始播放之后才进入什么A0、A1、A3、A4模式,发现只有录音的时候A4模式可以用,也就是说录音开始之后,A4=1,然后就可以一直录到内存满了。然后其它什么模式统统不管用。
应该怎么使用才正确呢。其实我觉得使用地址最好了,什么模式都是垃圾(除了清除每段结束符EOM),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给不同地址录音和放音都弄不好。

网友(2006-05-21):

ding

网友(2006-09-03):
有时候,偷偷地想你也是一种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