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摄影者常犯的18种错误 【转贴】

楼主(2006-01-31):
初学摄影者常犯的18种错误

作者:tnt整理 文章来源:网络收集 更新时间:2005-11-8

在摄影实践中,经验不足的初学者,常会出现一些失误。笔者把初学者常见的18种失误分别列出,并简要分析失误原因,提出防止方法,供初学者参考。
1、用广角镜头拍出的照片四角发黑
    主要是由于闪光灯覆盖面与广角镜头的视场角不匹配。老式闪光灯设计的闪光覆盖面大都只能与35mm的小广角镜头配套,28mm广角镜头的视场角比35mm镜头大12度,因此使画面四周受不到光而发黑。防止的办法有二条,一是在灯光上加散光罩,使闪光成为散射光,以扩大覆盖面;二是用白纱布蒙住灯头,让光线散射,使整个画面都能均匀受光。
2、画面影调模糊
    在排除了相机无故障和手震等原因后,就要检查镜头是否被灰尘覆盖或被污渍染涂。如遇到这种情况,切忌用嘴吹或毛巾擦。应用吹气球吹去镜头上的尘土,再用镜头刷拂去杂物,最后用镜头纸擦拭,使镜片明亮如新。如仍有汗渍、指纹和油垢,就要送相机维修店用镜头清洁液仔细清除。
3、主体人物模糊,背景清晰可辨
    有两种可能,一是手动对焦相机对焦时,焦点没有对着主体或是主体对焦后,在构图中又移动了位置,未重新对焦,使主体不在景深范围之内;二是使用自动对焦相机时,没有按快门“锁定”焦点再重新构图,使焦点在构图中向别处飘移。
4、团体合影照片前几排清晰,后几排模糊
    凡是多排合影照,要保证每个人影像清楚,就要做到三点:一是选择性对焦。五排人合影,选择第二排的对焦;七排人合影,选择第三排人对焦。二是光圈不要设定太大,一般以f4-8为宜,以保证有足够的景深。三是快门速度不要低于1/60秒,以免有人头部转动使影像发虚。
5、胶卷没有曝光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傍轴取景相机拍摄时忘记揭镜头盖,取景器中景物清晰,但成像光线没有进入镜头,胶片没有感光。二是手动卷片的135单反相机装片不到位,卷片时没有注意看暗盒片轴是否在相应转动。由于片头滑脱,搬动卷片把手时,虽然快门上了弦,计数器照常计数,但胶片在暗盒中纹丝未动,计数器虽显示36张拍完,实际上没有一张胶片感光。
6、照片四角有黑影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遮光罩与镜头焦距不匹配。把50mm标准镜头的遮光罩用于28mm焦距的广角镜头就会阻挡进入镜头的光线。因标头的视场角为47度,而28mm广角镜头的视场角为75度。二是用28mm广角镜头拍摄时,原已在镜头上戴有一块UV镜,如再戴一块偏光镜的话,由于偏光镜是两片玻璃叠合而成,边框很厚,再加在UV镜的边框,必然遮挡进入镜头的光线,使照片四角发黑。用广角镜拍摄时如需用偏光镜,一定要先卸下UV镜后再装偏光镜,才能使画面均匀受光。
7、影调死白或晦黑,缺乏影纹层次
    无论照片是黑白或是彩色,只有曝光准确,才能获得明快的影调和丰富的层次。照片死白是曝光过度;照片晦黑是曝光不足。机内测光系统是按18%的中灰反光率设计的,它可以使大多数景物曝光准确,色彩还原,但遇到某些特殊光线或景物,就需要在测光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如拍摄雪景如不增加1.5-2级曝光量,白雪就会成为灰白色;如拍摄煤炭,如不减少1.5-2级的曝光量,黑色煤炭就会变成深灰色。因为无论多么高级的相机,也没有思维功能,只会把一切景物千篇一律地按反光率为18%的中灰色调处理。
8、 用电子闪光灯摄的照片仍然曝光不足
    原因有二:一是光圈设定过小。闪光灯的闪光速度一般都在1/1000秒以上,快门已失去控光作用,主要靠光圈大小控制曝光量。没有自动档的闪光灯拍照,要先计算光圈系数 。二是闪光灯电力不足。新买的闪光灯要经过十余次的充、放电,让灯内电容活跃后再正式使用。旧闪光灯充电信号灯点燃只充了70%,在点燃10秒钟后才能真正充满电能,供正常使用。
9、单反相机用闪光灯拍出的照片,有半幅画面是黑影
    这是由于单反相机的帘幕快门与闪光灯不同步所致。单反相机用闪光灯拍照,要注意相机的闪光同步(各相机速度不同)。
10、人像照片背景清晰艳丽,人物脸膛昏黑
    一是逆光拍摄时使用了平均测光,又没有对人物面部补光;二是背景明亮(雪景、沙漠、海滩),使用了内测光推荐的数据进行曝光,背景曝光适度,人物曝光不足。对此有三种办法解决:一是用闪光灯对人物进行补光;二是在测光的基础上加大1-2级曝光量;三是走近人物对准脸部测光,“锁定”曝光量后(用测光记忆钮或改为手动曝光),再退回原位构图,对焦,拍摄。
11、团体合影,周边人物残缺
    这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平视取景相机拍摄时忽略了视差,画面装得过满;二是使用单反相机虽无视差,但画面四周没留余地,扩印时四周压掉了一些画面,彩扩机只扩印出底片画面的95%左右。所以无论使用什么相机,构图时都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切忌人物顶天立地,塞满画面。
12、照片有划痕
    如果是底片上有划痕,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一是大盘片分装卷使用的旧暗盒被污染,出片口绒布上夹有砂粒,划伤了胶片;二是相机背后的压片板上有毛刺,卷片划伤了胶片。使用分装卷前,最好把片头缩进暗盒,用吹气球和毛刷仔细对出片口的绒布进行清洁处理后,再引出片头使用。如相机压片板有毛刺,可用一小块0号砂纸小心地磨掉(注意不要磨伤压板上的漆膜)。
13、整幅照片影调偏蓝
    一是色温很高造成的。阴天或薄云蔽日的天气,自然光色温高达7000-12000K,没有使用校色温滤镜;二是四周有茂密的林荫或巨幅蓝色广告、幕墙等环境反射光的影响。解决办法是在拍摄时,使用一块雷登85B降色温滤镜,如附近有蓝色环境光反射,尽可能移往开阔场地拍摄。
14、整幅照片影调偏橙红
    以下3种情况都可能使照片影调偏红。(1)日光型彩色胶卷在灯光下使用,又没有使用雷登80B色温转换型滤镜;(2)早晚阳光的色温只有3200K,低色温造成橙红色调;(3)周围有巨幅红色广告或红色建筑物,反射红色光。
15、用闪光灯拍摄人像时,背后投影浓重
    机位闪光拍摄,如人物离背景很近,就会有黑色投影映在背景上。解决办法有三:一是人物离背景远一些,让投影落于地面;二是拆下闪光灯用软线连接进行侧位闪光拍摄;三是利用浅色的天花板或墙壁进行反射闪光拍摄。
16、使用闪光灯,人像眼球血红
    红眼现象在弱光中进行机位闪光容易出现。原因是黑暗光线下,人眼瞳孔放大,闪光灯的强光突然照射,瞳孔来不及收缩,强光直射视网膜,视觉神经的血红色就会出现在照片上形成“红眼”。克服的办法有四:一是拆下闪光灯用软线连接进行侧位闪光;二是让被摄者目光不要直视照相机镜头;三是拍摄前让被摄者注视电灯、窗口等强光源三分钟或预闪一次再拍;四是使用有防红眼功能的闪光灯。
17、拍摄的电视画面上有快门条纹
    我国电视系统每秒传送25幅画面,如果快门速度高于1/30秒,就会出现快门条纹。普通相机拍摄电视画面,快门以1/15秒为宜。
18、雪景影调灰暗,白雪不白
    这是由于曝光不足造成的。雪天地面反光很强,测光表仍按18%反光率设定曝光组合,会把雪景还原成中灰调。如按平均测光或偏中央重点测光曝光,就欠曝1-2级,白雪就成为浅灰色调 。防止办法是,按测光读数增加1-2级曝光量(开大1-2档光圈或降低1-2档快门速度)进行补偿。

网友(2006-05-14):

学习!!!

网友:

支持  不错

网友(2007-01-14):
确 实 是阿

网友(2007-12-26):
都是常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