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把轻便相机抓稳呢?

楼主(2006-02-03):
出外游玩,带着三角架不方便。有时用闪光灯,会造成主体曝光过度,背景曝光不足。关闭闪光灯,将曝光时间延长,增大光圈,但是老是容易手震。

网友(2006-07-06):
太专业了,高人给指点啊

网友:
你的相机有后幕帘曝光吗

网友:
另外 如果是出去玩 遇到这种情况 我一般这样做:(1)通过光学取景器取景,然后两手平端相机,是的面部和两只肘构成一个稳定的平面。这个要靠自己多练。特别轻的相机比较难。传统相机我可以用1s曝光,冲成5寸没有问题。
(2)在景区找一个棍子,这样就有一个独脚架了,这是最稳的方法

网友(2006-08-12):
想办法找个高出来的地方使用相机的自拍功能,最稳当!

网友:
放在砖头上

网友:
带个豆袋去....

网友:
打石膏可行

网友(2009-03-11):
我跟进来学习下

网友(2009-04-12):
老实说,除了练习哑铃, 没有捷径。

使用三脚架,在快门为几十秒分之一的时候。。。三脚架就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
haha好问题。多练。

网友:
我跟进来学习下我跟进来学习下我跟进来学习下

网友(2009-06-30):
是不是可以在相机下面坠个东西配一下重,就好些呢

网友(2009-09-27):
让相机靠着电线杆子或者树干,发挥想象力吧。。。屡试不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