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几何趣题谁能解?

楼主(2006-05-31):
64为何等于65

网友:

难呀

网友:

明显她这样拼不对啊!丙的斜边延长线,不是甲的斜边,,,,,有误差,,,

网友:

这么说吧,,如果甲丙能拼成一个三角形,,,必须保证,,直角边的比=底边比=斜边比,,但是直角边比=8/13,,,底边比等于3/5,,,误差就在这里呦。。。。。

网友:

呼呼,,

网友:

嗯,中间有一条长而细的空白条。如果图是正确的,则放大后可以看出来。

网友:

高呀
吼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