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版主帮忙拼360度图片.

楼主(2005-04-25):
在此见了版主大作, 几张图片有劳版主, 再谢!!!!

楼主:

拼图02

楼主:

拼图

楼主:

拼图4

网友:

拼得不好,请勿见笑。
因你中间的两张呈对角拍摄,拼的时候我就不得不顾右而舍左,将左下角部分切去了,否则,那条本来是直的横马路就会变得太弯了。我以为,拍广角接片,特别要注意先确定横轴线,尤其是中间的两张图中作为横轴线的马路、河流等不要拍成斜的。意见不一定正确,供参考。

楼主:

谢谢版主的指教和拼接, 下次一定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