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稳定VGA输出的S3C2410开发板超低价格供应

楼主(2006-06-26):
带稳定VGA输出的S3C2410开发板超低价格供应
MC2410E软件大升级
bootloader部分:
1. vivi中继承eboot功能,方便用户调试、烧写wince内核
2. 独有的vivi对flash坏块管理功能。如果不具备该功能,当nand flash中存放文件的区域出现坏块会造成烧写失败或者不能正常启动操作系统
3. 支持对展开后的nk.bin直接启动,从nand flash中启动wince仅需15秒
4. vivi+eboot可以实现将flash中的nk.bin展开然后回写到flash中,最终用户无须安装platform builder即可实现wince升级
wince部分:
1. 新增对tv输出的支持
2. 启动后能保持正确的rtc时间
3. wince下能读写剩余的nand flash,用户可将应用程序或者文件保存在nand flash未使用的空间中
4. 注册表的修改可以自动保存在flash中,下次启动不会丢配置
5. 支持active sync与wince的通讯,可以在pc上直接访问到wince中的nand flash和sd卡

MC2410E开发板采用核心板与底板分开设计,更有利于用户的二次开发。用户在不需要更改核心部分的情况下只需修改底板就能开发出自己的产品。并且核心板上集成了常用的以太网和音频等功能,简化了用户的设计。核心板和底板的布局和走线经过精心的优化,工作稳定可靠,外设接口丰富,适用于各种手持设备、消费电子和工业控制设备。

MC2410E-A型开发板硬件资源:

中央处理器
   CPU: 三星S3C2410A,主频266MHz;
存储器
   内存:64M字节;
   NAND Flash:64M字节(K9F1208,用户可自己更换为16M、32M或128M的NandFlash)
串口
   两个异步串行口,波特率高达115200bps;
网络接口
   一个10M网口,采用CS8900CQ3,带连接和数据指示灯;
USB接口
   二个USB1.1 HOST接口;
   一个USB1.1 Device接口;
音频
   采用IIS接口芯片UDA1341,一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一路麦克风接口;
存储接口
   一个SD卡接口;
   一个IDE接口,可挂接硬盘;
LCD和触摸屏接口
   板上集成了4线电阻式触摸屏接口的相关电路;
   引出了LCD的可以支持STN、64K色和26万色的TFT液晶屏
视频输出接口
   一个VGA接口,可直接接CRT显示器(linux和wince下,使用鼠标、键盘均不闪烁);
   一个TV接口,可直接接PAL或者NTSC制式的TV;
PS2接口
   一个PS2键盘接口;
调试接口
   一个20芯标准Multi-ICE JTAG接口;
其他接口
   一个40芯连接器用作扩展口,引出了IIC总线、SPI总线、5个ad输入、以及未使用的GPIO和外部中断;
   一个20芯连接器引出了IDE之外的其他的地址线和控制线,配合IDE接口可实现完整功能的本地总线;
电源接口
   5V电源供电,带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详情请参阅
http://www.brightide.com/mc2410e-a.htm

楼主:
顶一下!
欢迎咨询

楼主:
顶一下 !
顶一下 !

楼主(2006-07-26):
顶一下

顶一下!!

楼主:
顶一下

顶一下,欢迎咨询

楼主:
欢迎咨询

欢迎!!!

网友(2006-08-31):
可惜我看不到,真可惜啊,可惜

网友(2006-10-31):
全新升级版S3C2410开发板可以支持音频输入输出的。

CPU
S3C2410  16/32-bit  ARM920T内核 BGA封装

PCB板
6层PCB印刷电路板

RAM
SDRAM:动态64MB;

FLASH
NOR FLASH:E28F128J3A 16MB    NAND FLASH:K9F1208 64MB

系统主频
200MHZ(使用外部12MHz晶体由CPU内部PLL备频)

电源
DC 5V ,并可为CF卡模块供电  (产品附送高级电源适配器)

RESET
专用复位芯片  具有电压跌落复位功能

以太网
10M以太网模块 (IC:CS8900A)

UART
2路独立UART(Debug和全功能串口,并可外扩IRDA红外线数据通讯模块)

外部RTC
RTC实时时钟(具备备用电池)

ADC
10位ADC模数转换模块

LCD
TFT/STN LCD和触摸屏控制器

IDE / CF卡
可扩展的IDE及CF卡接口

SD/MMC卡
SD卡/MMC卡主机控制器

JTAG
标准20针接口 (附送调试接口板和JTAG dongle烧写板)

SPI总线
SPI扩展接口

IIS音频
IIS数字音频输入/输出模块(配备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USB总线
2个USB1.1主机控制器    1个USB1.1设备控制器(与一个主机接口复用)

GPIO
4路LED演示灯  4路独立键盘

CPLD
可编程逻辑器(CPLD)芯片

::接口示意图 ::

::软件资源 ::

技术文档
包括LINUX、WIN CE的编译与应用说明书,详细的安装调试说明书

特点:

提供LINUX下,JFFS2文件系统读写,针对NOR FLASH,YAFFS文件系统读写,针对NAND FLASH,同时提供CF卡驱动,提供FAT文件系统读写。外部扩展PCF8563,去掉复杂的内部RTC电路,提供PCF8563驱动。

技术资料
应用软件,测试代码,芯片技术文档,驱动程序,调试代码包

LINUX
BIOS
bootloader
启动系统(可以设置启动时间)

Xmodem
支持Xmodem传输协议

Update Flash
支持更新Flash

Set Kernel Parameter
支持设置内核参数

Set Partation
支持设置分区

内核
Linux kernel 2.4.18
使用2.4.18稳定内核

ROM/CRAM/EXT2/FAT32/NFS file system
支持ROM/CRAM/EXT2/FAT32/NFS等文件系统

JFFS2 filesytstem
支持JFFS2日志可写文件系统,JFFS2为专门的针对闪存文件系统

驱动

支持
System Interrupt & Timer Driver
系统中断和系统时钟驱动

Serial device driver
三个串口驱动(2UART,1 Irda

Block memory device driver
块设备驱动(包括IDE硬盘,CF卡)

Flash memory device driver
Nand Flash驱动

10Base-T external Ethernet device driver
外接10M以太网卡驱动(CS8900)

RTC (Real Time Clock) Driver
实时时钟驱动

USB Host driver
USB Host驱动

USB Slave
USB Slave驱动

LEDS
LEDS灯驱动

Buttons
用户按键驱动

Many Country Language Support
国际化支持

LCD(支持800*600,640*480, 320*240TFT,640*480STN)
液晶(LCD)驱动

Frame Buffer
Frame Buffer

网络协议及网络应用程序
TCP/IP
完整的TCP/IP协议

Telnet Server
Telnet服务器

File transfer (FTP client / server)
FTP传输服务(包括登录和服务器)

Remote login (telnet)

Telnet远程登录

系统升级

Console & FTP
在控制台下使用FTP升级系统

Online

在线升级

配置系统和服务
Local console through RS232 and remote telnet configuration and management(Sample Only)
通过串口控制台或telnet远程登录配置系统

Network ping
使用ping检查系统

Ifconfig, route, inetd
提供ifocnfig, route,inetd等网络配置和服务程序

login, sh, echo, discard

登录和其他程序

基本工具
cat, chmod, discard, echo, flashfsd, flashwrite, free, genhtml, hostname, init, kill, loader, ls, mkdir, mount, ps, reboot, rm, smanaged, sysconf, yes,insmod, lsmod, rmmod

Linux常用命令

图形界面

QT/EMBEDED
Qt/Embedded 是 Trolltech 开发的用于嵌入式 Linux 的图形用户界面系统,支持浏览器,Medialplay播放器,文件管理器等等

MINIGUI

MINIGUI是国内飞漫公司根据嵌入式LINUX应用特点开发的用户界面系统,支持常用的控件

USB设备驱动
优盘
支持各种优盘直接插拔使用

移动硬盘
支持各种移动硬盘插拔使用

USB Hub
支持各种USB Hub

USB 摄像头
支持使用ov511芯片的USB摄像头

USB鼠标,键盘
USB鼠标,键盘支持USB鼠标,键盘

WIN CE 4.2
BootLoader

Nboot
NandFlash 启动代码Debug 版本,用于调用 EBOOT

Nboot_Release
NandFlash启动代码 Release版本,用于调用 WinCE.NET Image文件

Eboot

WinCE.NET 下的 Ethernet BootLoader,用于 Ehternet 在线调试和Ehternet下载烧录。

驱动支持
Display Driver
显示驱动程序

Audio Driver
音频驱动程序

Ethernet Driver
10M以太网驱动程序

Touch Driver
触摸屏驱动程序

USB Device Driver
USB 从设备驱动程序

USB Host Driver
USB 主设备驱动程序

Serial Driver
串口(UART0)的驱动程序

Irda Driver
红外驱动程序

NandFlash Driver
NandFlash 驱动程序

RTC Driver
实时时钟驱动程序

EINT Driver
外部按键(外部中断)驱动程序

LED Driver
LED 灯驱动程序

SD/MMC Driver

SD/MMC 驱动程序(DLL 形式)

PC 端软件支持
SJF
烧片工具(通过 Multi-Jtag 直接烧写程序到板上的FLASH上)

详细资源请登陆:www.embedall.com或咨询:0755-83605322-13;13048968968
即时联系方式:QQ:276191452;MSN:armsonim@hotmail.com

网友:
SBC9315超强的CPU支持PC104与CAN的高单板机

SCB9315的主要优势:
SBC9315单板机是英贝德科技自主研发的一款嵌入式电脑强势产品之一,由6层具有丰富的接口资源,模块化的应用程序更好地使用户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工程项目的应用目的,这无形的节省了研发费用、开发人员和时间的投入,细致周到的技术支持服务更为您扫除了后顾之忧。
SBC9315的最大特点:
● CPU EP9315 ARM920T内核
● LCD/Touch 带2D图形加速器;最大分辨率可达1024*768(LCD数字信号)
● VGA最大分辨率可达1024*768(VGA模拟信号)
● IDE/CF接口(自带的支持DMA)
● PC/104标准PC/104总线接口
● 音频 AC97接口 (一个输入与一个输出,一个麦克风输入)
● UART 3组串行接口(一个9芯串口,一个3芯串口)

SBC9315提供软件资源:

     英贝德科技将提供
     ● 所有功能的模块化软件包供用户加载应用。
     ● 应用程序、使用说明书、技术资料等。
     软件资源明细:
     ==LINUX系统软件包==
     基本程序:
     ● Red_Boot
     ● linux-2.4.21内核(Kernel)
     ● linux文件系统(ramdisk)
     ● arm-linux-gcc-3.3(linux编译器)

     应用程序:
     ● 看门狗定时器(WDT)应用
     ● CAN总线通信应用
     ● 实时时钟(RTC)应用
     ● USB应用(3组USB接口)
     ● 8*8键盘应用
     ● 串口(UART)应用(3组串口接口,1组9线全功能串口及2组3线串口)
     ● 以太网应用
     ● PC/104应用
     ● LCD与触摸屏驱动及应用
     ● IDE/CF卡驱动及应用
     ● 音频输入/输出应用(AC`97驱动)
     ● VGA视频应用(最大1024*768象素)

     ==Win CE系统软件包==
     基本程序:
     ● E-Boot
     ● Win CE-4.2内核
     ● ep931x在BSP平台编译器的部分代码包

    应用程序:
     ● 看门狗定时器(WDT)应用
     ●  CAN总线通信应用
     ●  实时时钟(RTC)应用
     ●  USB应用(3组USB接口)
     ●  8*8键盘应用
详细资源请登陆:www.embedall.com或咨询:0755-83605322-13;13048968968
即时联系方式:QQ:276191452;MSN:armsonim@hotmail.com英贝德詹小姐

网友:
这是非常好的东西

好东西啊
太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