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主,刚学arm,低级问题

楼主(2006-06-26):
我在用2104开发板编写了一个最简单的led闪烁显示程序,跟附带的程序一样,启动代码直接copy过来的,但是我的闪烁显示频率和附带程序的闪烁显示频率不一致,请问可能是什么设置不对?

网友:
可能是时钟设置问题吧

楼主:
谢谢管理员

时钟设置Fosc,Fcclk,Fcco,Fpclk,flash取指时间MAMTIM,除此之外,还要考虑什么?
我的外部晶振是11.0592,处理器频率是44.2368,Fpclk是11.0592,Fcco是176.9472,跟提供的启动代码一致,还有没有设置?

网友:
按你的说法,硬件一样,启动代码一样,应用代码一样,??

楼主:
正如hiker所说,启动代码和应用代码都一致。是不是编译环境设置不对?我只是用了个delay(int)函数,传递参数也相同

网友:
问题就在你加的代码里呗

楼主:
to: wuliao311

我加载的全是原来的程序,自己没有做任何修改,怎么也有问题?

楼主:
新问题,估计同一原因造成的

2、在中断向量实验中,由key1产生中断,我摁按键后不能进入中断。即使我建立新的项目后,使用ZLG提供的实验代码,也是如此。但是,用ZLG提供的实验项目就可以产生中断。
我用的是ADS1.2开发环境,我怀疑是我什么地方设置不对,每次进入AXD之后总是要重新设置configure  interface  & configure target。请高位高手详细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