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卡接触不良问题

楼主(2006-06-26):
我的卡有严重的接触不良,在2000下windriver的driver wizad    "select your device"中经常会检测到8个9054,需要多次插拔才能只找到一个,请问有什么办法才能避免呢?

网友:
你查一下看看金手指设计是否合理,,挡板怎么样,,或者换台机子试试,,大部分都是机械问题。。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原来是ccs#没有拉高!ccs#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呵呵。现在每次都只检测到一个9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