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yteblaster ii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2006-06-27):
我在网上找到了下载线的原理图,可是有的原理图用了1片244,有的用了2片244,请问哪个是正确的原理图,有画过的大虾告诉我一声好吗?

网友:
把原理图贴上来看看。
244时总线驱动用的,用2片244如果借口逻辑上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更好一些

网友:
一片都可以,不过最普遍那个版本是MV 不是byteblasterII……

网友:
一片就可以。ALTERA公司的网站就有原理图。

网友:
ALTERA网站上的原理图去哪个链接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