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电路的稳压原理

楼主(2006-06-29):
RT 稳压管支路电流会在电压升高迅速升高,但此电路前面并没有任何分压元件,请问如何降低电压呢,难道靠整流桥和变压器内阻?请教

网友:
当你的输出电压降低的时候,这个电路上的稳压管和三极管就不工作,整流出来的就是比12V低的电压,再用电容虑纹波和噪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