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

楼主(2006-06-29):
DC/DC电源设计,如何才能消除因为开关电路引起的尖峰?

网友:
采用合适的电杆和电容来消除

网友:
一个不太容易的话题啊,可能把电容加大会有些效果.

网友:
常用的有pi型滤波和T型滤波,有源滤波的效果也很好

网友:
从理论上说,DCDC电源的文波无法完全消除,可以采用开关频率高的器件,对于比较稳定的负载,可以适当加大电感

网友(2009-09-27):
1提高开关频率(太高开关损耗也大,要折中考虑);
2降低滤波电容的等效L跟R,增大C(C过大有可能振荡,要仔细计算);
3多相电源;
4输出滤波。

网友:
这是个经验的问题,可加个大点的电容试试。本人新手,意见保留

网友:
add LDO at the output of DC/D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电容滤波
根据频率高低,选择一组电容,容值从低到高

网友:
要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只能想办法减小到合理水平

网友:
这个的确是经验的问题,还有就是和你设计的电路应用的地方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但是有几点基本原则,就是DC-DC电源的纹波是没有完全消除的,但是可以降低纹波;
降低纹波的方法:1.是选用高开关频率DC-DC,但是高开关频率会降低效率;
2:在DC-DC输入端加合适的电容滤波,电源滤波有直接加电容滤波,还有p型滤波;
3:在输出端加大电容滤波;
4:在电源模块LAYOUT中注意电源路径,好的layout也能降低DC-DC纹波;
在对电源纹波要求比较高的地方,直接使用LDO;

网友:
合适的滤波电容,能减少电源纹波的尖峰。

网友:
电感电容组成派型网路滤波

网友(2011-09-14):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资料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
加大电容作用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