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响应速度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6-06-29):
0-150摄氏度即可,我用来测0.2mm直径丝的温度,响应速度要快,请大家推荐推荐温度传感器或者传感芯片。现在电池温度传感器中能不能有合适的?

网友:
常见的温度传感器热电偶可能速度算快的,其他的都比较慢,偶丝越细热容量越小,这样的话反应也更快些。

网友(2006-08-02):
可是我见到的工业上面用的 最细的 偶 也就0.25mm   不知道 现在最细的是多少  ?
如果是很想测  有不怕麻烦的 话 可以考虑 红外什么的并且还是非接触的

网友(2007-02-20):
要测偶丝的温度比较困难,因为一般的测温传感器都要从被测物体上吸热,而偶丝的热容量太小,肯定测不准.可能的办法是用红外线的温度仪或着将偶丝与其他成分的偶丝组成热电偶

网友(2008-12-28):
你要说明测试的温度范围和要求的精度了

网友:
红外估计不行,接触测量大多会影响测量的精度.推荐一个方法,你试试.将细丝加热,测量加热之后的直径,与待测直径比较.,推出待测细丝的温度.当然需要该细丝的在各温度段的温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