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下hspices仿真中的疑问

楼主(2006-06-30):
我是在virtuso下先画的原理图,然后用hspices产生网表文件amp.sp,再进行仿真(hspice amp.sp)
仿真无错,接下来就是看波形(awaves), 在打开amp.ac0时,会出现“unknown error”的报错

网友:
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hspice仿真的波形文件应该是以.tr0为后缀的哦。

楼主:
tr0是瞬态分析的波形文件,ac0是交流分析的

网友:
在windows下还是linux下?

网友:
用sandwork就可以打开!

楼主:
是在UNIX下
sandwork?不懂,没用过,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把网表贴出来

网友(2006-08-21):
工具又不止有种,什么xp啊,turboWave啊,都可以看波形啊。

网友(2006-11-19):
问一下。仿真建立模型时的应用

1、cadence在建立模型时,是不是要知道要建那一种类的模型?比如我要建立差分线的模型,怎么建立呢?
2、在仿真的过程中,建立IBIS模型是不是一定要得到厂商的芯片IBIS模型。?
3、如果在Allegro si仿真建立模型,都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先谢谢大哥们。小弟新入门。急需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ndence中电路仿真不是SPECTURE? Hspice不是SYSNOPSIS的工具吗?
最近只在PC上用HSPICE

网友(2007-09-21):
有hspice吗,传一个,谢谢了 email:wangzhao618@126.com

网友(2008-03-21):
candence中电路仿真不是SPECTURE? Hspice不是SYSNOPSIS的工具吗?
最近只在PC上用HSPICE

网友(2016-07-22):
why did you want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