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cell 的调用

楼主(2006-06-30):
本人正在学版图,可是不大清楚cell的调用,有谁有相关方面的讲义可以指导一下?
另外,用calibre 进行验证之前是不是要把版图先转化成GDS文件?怎么操作?

网友:
你的cell条用指什么?

应该和instance一样的。

calibre没用过。

楼主:
就是先在一个cell中画个MOS管版图,然后在另外的cell中调用这个版图

网友:
i或o
calibre可以在cadence下直接调用,需要在.cdslint里加个语句
到处gds,用calibre的命令run也行

网友:
Calibre in cadence is for PEX, layout Parasitic EXtraction, it consists of CC, and RC extraction.

网友:
why call it PEX?we always call it LPE

网友(2006-08-12):
调用cell就是把你之前画过的或者别人画过的图作为一个instance放到你现在打开的layout中
如果cadence中已经装过calibre,只要在cdsint中添加一条调用语句就可以了,还有就是calibre在验证过程中是可以自动提取GDS文件,不需要专门操作

网友(2006-12-04):
甲什么语句?

calibre可以在cadence下直接调用,需要在.cdslint里加个语句--
加什么语句?
我还没用过?谢谢了。

网友:
在新的CELL里可以直接调用原来画好的那个CELL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一下

网友:
有人能回答一下吗

网友(2014-05-02):
some direct link for standars cells pa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