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卡禁用重新启用的问题

楼主(2006-07-01):
一不小心把网卡禁用了,在重新启用的过程中,就会死机。

怎么办才能好?

机器是2000年的。

网友:
能重装一下驱动软件吗?也是瞎猜,呵呵

网友A:
不懂,禁用怎么会影响启动?

网友B:
干脆把网卡的驱动删除,然后重新启动机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禁用怎么会影响启动?

呵呵,是重新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脆把网卡的驱动删除,然后重新启动机器安装

父母在用的电脑,能用最简单最易的操作解决问题最好

网友:
噢,看错了

网友:
删除硬件,然后重新刷新。

网友:
1,网卡拔了
2,进入安全模式删除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