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ps cpu地址映射的问题?

楼主(2006-07-02):
在mips体系结构中,地址空间可以分为kuseg,k0seg,k1eg,k2seg.其地址范围我也就不说了,相信大家都知道的。关于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的映射,我有一个问题。在k1seg中,需要把0xa000_0000-0xbfff_ffff映射为0x0000_0000-0x1fff_ffff,那么这个地址映射是通过硬件来完成的,还是通过软件来完成的阿?因为这个地址范围包含了0xbfc0_0000,它需要映射到物理地址为0x1fc0_0000.而这个地址是mips cpu的入口地址,cpu启动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软件而言,所有,我想应该是直接通过硬件把高位清零?对么?那么,kuseg,k0seg,k2seg当中的地址映射是不是通过软件来完成的?

还有,好像k0seg也是要把地址映射为0x0000_0000-0x1fff_ffff.这不是跟k1seg映射的物理地址冲突么?我看资料说,访问这段地址是通过cache来完成的。

网友:
所有,我想应该是直接通过硬件把高位清零?对么?
Re:是通过硬件直接映射的。
那么,kuseg,k0seg,k2seg当中的地址映射是不是通过软件来完成的?
Re:不确切记得这几个段中每一个段的映射方法;但如果是unmapped空间,则通过硬件直接映射;如果是mapped空间,则通过tlb进行虚实地址转换,应该是软硬件结合的吧。另外,有一个段的地址空间是否mapped可通过config寄存器进行控制,不记得是哪个段的,好像是k0seg。
还有,好像k0seg也是要把地址映射为0x0000_0000-0x1fff_ffff.这不是跟k1seg映射的物理地址冲突么?我看资料说,访问这段地址是通过cache来完成的。
Re:允许不同段的逻辑地址映射到相同的物理地址。

网友(2007-09-30):
非常感謝,一語驚醒夢中人啊,哈哈~

网友:
K0 K1就是一个是cached, 一个是un-cached。 比如你要给dma数据, 方便的话就可以直接用un-cached指针拷贝数据, 否则还需要刷对应的cache-line的。

网友(2007-12-07):
这个地址映射的问题,看了这么长时间的mips还是不清出,唉

网友:
其实只不过是MIPS的处理器在这点上比其他的处理器多做了工作而已。而这些工作在其他处理器中需要软件自己来做。我觉得内部的道理想通了也就明白了,大家的工作原理其实还是一样的。

网友(2008-03-30):
晕了,搞不明白

网友:
kseg0和kseg1的区别一个是经过cache,一个不经过cahe。我们经常看到在mips中,flash的起始地址是0xBFC00000, 这个地址是不经过cache的,因为系统刚刚启动的时候,cache还没有初始化ok,  所以flash的起始地址都是uncache的。

网友(2009-01-01):
唉,看不懂啊,

网友(2009-09-15):
为什么,yamon进去,0xac000000是rom的东西。
但jtag进去,就0x4c000000是rom的东西了?而且ac000000都是0了。?

网友(2009-11-25):
所有,我想应该是直接通过硬件把高位清零?对么?
Re:是通过硬件直接映射的。
那么,kuseg,k0seg,k2seg当中的地址映射是不是通过软件来完成的?
Re:不确切记得这几个段中每一个段的映射方法;但如果是unmapped空 ...
引用 网友A:

回答的很仔细,我先来标记下,等我翻翻OS的两本书再来消化~

网友:
kseg0和kseg1的区别一个是经过cache,一个不经过cahe。我们经常看到在mips中,flash的起始地址是0xBFC00000, 这个地址是不经过cache的,因为系统刚刚启动的时候,cache还没有初始化ok,  所以flash的起始地址都是uncac ...
引用 网友B:

我打个岔,谁来科普下cache&uncache,maped&unmapped概念?

不要骂我,我这就翻OS内存映射的概念,再小声问一下内存映射跟cpu地址映射的区别呢?……答案一会儿应该有了

网友:
9# wengyongsheng 对的,K0和K1段都是unmap的,有硬件自动完成地址映射,不需要在TLB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