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电路驱动器段数码管?

楼主(2006-07-02):
六位数码管共阴模式,循环扫描显示数字,5英寸的超高亮数码管,电流要求比较高,数据来源于电子称com口rs232信号输出,为了控制成本打算采用164或者7219。
本人对于单片机一点不懂,不知道如何做,寻高人协助,以现金酬谢。

http://www.ggdz.net/Article/ShowClass.asp?ClassID=47
这个地方看到很多差不多的设计,但是不大明白。
联系:QQ:17362686,msn:zhouguirong@msn.com

网友(2006-09-29):
有兴趣,去看看!!

网友A(2007-03-13):
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2007-04-25):
建议使用7219,用通用I/O口模拟时序的方法编写驱动程序,这样可以省出串口。
164有一个缺点是没有输出锁存,使用时一不小心就会出现数码管显示“暗红”现象,比较烦人。真要用的话就用74HC595,带输出锁存。不明白的话可以用百度搜搜164和595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三极管驱动

对,用三极管行~

网友:
还是用2003吧,也不是很贵

网友:
595+2003是不错的选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