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定时控制电路

楼主(2006-07-03):
要求:
    1.能在1-15分钟内,任意设定洗衣机工作时间,并动态显示剩余时间。
    2.控制洗衣机的电机正传20s——停10s——反转20s——停10s——正转20s……的规律运行
    3。用两种方式模拟电机的转动规律
       (1)。用发光二极管依次点亮形成的光点移动,停止便是电机的运转规律。
       (2)。用两个法官二极管代替电机绕组接在执行电路中,并受两只继电器的控制。通过发光二极管的         亮、 灭模拟电机运转规律。
器件:51K电阻5个  300欧电阻6个  10缪法电容一个 发光二极管若干 继电器两个 电位器 数码管两个  拨码开关两个
   CD4510BE   74LS00  74LS138  74LS47  74LS10N   74LS19474LS02  74LS161  TC40160BP  NE555  CD40107 BE
需要一个 设计电路。
大家给出点主意 ,以做参考。
谢谢!

网友:
采用cpld会更简单,一片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吼吼!只能用提供的这些元件做呀,哥哥!
简单是挺好的,不过老师不认那个  只认用大量元件攒出来的!
唉!!~~

网友:
NE555 做定时器,161做计数器(忘了),
其实不难,你可以先把每个芯片的功能搞清楚,然后画个框图,把这几个芯片用起来

楼主:
恩 ,谢谢啦!我正在努力做呢!电路图有些眉目了!
呵呵 !!

网友(2007-03-13):
急求

大哥
我急需洗衣机定时控制电路
请问可以指导一下嘛?

       谢谢!!!

网友:
要求如下:

一、题目:   模拟洗衣机控制电路
二、设计要求
1.60分钟内设定洗衣机的工作时间。
2.控制洗衣机的电机按正转20S、停10S、反转20S、停10S、正转20S……的规律运行。
3.用开关启动洗衣机,数码管动态显示剩余时间,发光二极管依次点亮形成光点移动停止,表示电机的运动规律。
三、给定条件
只能采用实验室提供的中小规模电路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