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把multisim设计电路图转变成图片或是其他格式?

楼主(2006-07-03):
就是比较方便打印的,在没有安装multisim的计算机内。

网友:
抓屏

抓屏,抓屏,抓屏

楼主:
抓不全呀,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2008-04-19):
直接打印。

网友(2010-05-01):
我的是用Visio画的,是矢量图不会失真!
截图在放缩会失真

在multisim钟截图,我还没试过,我想也是接不全的,我的图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