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的寻址方式

楼主(2006-07-03):
NAND Flash的寻址方式

NAND Flash的寻址方式
这两天整理的,发出来和大家共享.

NAND Flash Addressing Mode

NAND Flash的寻址方式和NAND Flash的memory组织方式紧密相关。NAND Flash的数据是以bit的方式保存在memory cell,一般来说,一个cell中只能存储一个bit。这些cell以8个或者16个为单位,连成bit line,形成所谓的byte(x8)/word(x16),这就是NAND Device的位宽。
这些Line会再组成Page,通常是528Byte/page或者264Word/page。然后,每32个page形成一个Block,Sizeof(block)=16kByteBlock是NAND Flash中最大的操作单元,擦除就是按照block为单位完成的,而编程/读取是按照page为单位完成的。所以,按照这样的组织方式可以形成所谓的三类地址:
-Block Address
-Page Address
-Column Address
首先,必须清楚一点,对于NAND Flash来讲,地址和命令只能在I/O[7:0]上传递,数据宽度可以是8位或者16位,但是,对于x16的NAND Device,I/O[15:8]只用于传递数据。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开始分析NAND Flash的寻址方式了。->以528Byte/page 总容量512Mbit+512kbyte的NAND器件为例:
因为1 block=16kbyte,512Mbit=64Mbyte,Numberof(block)=1024
1block=32page, 1page=528byte=512byte(Main Area)+16byte(Spare Area)
用户数据保存在main area中。512byte需要9bit来表示,对于528byte系列的NAND,这512byte被分成1st half和2nd half,各自的访问由所谓的pointer operation命令来选择,也就是选择了bit8的高低。因此A8就是halfpage pointer(这是我给出的一个名字),A[7:0]就是所谓的column address。32个page需要5bit来表示,占用A[13:9],即该page在块内的相对地址Block的地址是由A14以上的bit来表示,例如512Mb的NAND,共4096block,因此,需要12个bit来表示,即A[25:14],如果是1Gbit的528byte/page的NAND Flash,则block address用A[26:24]表示。而page address就是blcok address│page address in block
NAND Flash的地址表示为:
Block Address│Page Address in block│halfpage pointer│Column Address
地址传送顺序是Column Address,Page Address,Block Address。
由于地址只能在I/O[7:0]上传递,因此,必须采用移位的方式进行。
例如,对于512Mbit x8的NAND flash,地址范围是0~0x3FF_FFFF,只要是这个范围内的数值表示的地址都是有效的。
以NAND_ADDR为例:
第1步是传递column address,就是NAND_ADDR[7:0],不需移位即可传递到I/O[7:0]上而halfpage pointer即bit8是由操作指令决定的,即指令决定在哪个halfpage上进行读写,而真正的bit8的值是don't care的。
第2步就是将NAND_ADDR右移9位,将NAND_ADDR[16:9]传到I/O[7:0]上
第3步将NAND_ADDR[24:17]放到I/O上
第4步需要将NAND_ADDR[25]放到I/O上
因此,整个地址传递过程需要4步才能完成,即4-step addressing。
如果NAND Flash的容量是256Mbit以下,那么,block adress最高位只到bit24,因此寻址只需要3步。

下面,就x16的NAND flash器件稍微进行一下说明。
由于一个page的main area的容量为256word,仍相当于512byte。但是,这个时候没有所谓的1st halfpage和2nd halfpage之分了,所以,bit8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这个时候bit8完全不用管,地址传递仍然和x8器件相同。除了,这一点之外,x16的NAND使用方法和x8的使用方法完全相同

网友:
大大的文彰不错欧.
可不可以多放一些 flash相关的文彰.thanks!!

网友(2006-12-11):
这个介绍的是很小很小的flash,我都没见过。市场上基本不用的。
我做的最小的flash 是SLC类型的,它的组织结构是这样的,最小的单位是sector,每个sector容量528byte,四个sector组成一个page,64个page组成一个block,512个block组成一个zone,这是最简单的了,在复杂的还有plane,chip,ce等等。

网友(2008-12-29):
讲得不错,谢谢,我收下了!!!!!

网友(2009-03-12):
that is very good.thanks

网友(2009-04-15):
恩,比较通俗易懂,初学者容易理解

网友:
发现版主一个小笔误,顺便更正Numberof(block)=4096

网友:
還有別的資料嗎

网友:
好!不过不知道NOR和NAND FLASH 有啥区别呢?

网友:
(转载
NOR和NAND是现在市场上两种主要的非易失闪存技术。Intel于1988年首先开发出NORflash技术,彻底改变了原先由EPROM和EEPROM一统天下的局面。紧接着,1989年,东芝公司发表了NANDflash结构,强调降低每比特的成本,更高的性能,并且象磁盘一样可以通过接口轻松升级。但是经过了十多年之后,仍然有相当多的硬件工程师分不清NOR和NAND闪存。
  相“flash存储器”经常可以与相“NOR存储器”互换使用。许多业内人士也搞不清楚NAND闪存技术相对于NOR技术的优越之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闪存只是用来存储少量的代码,这时NOR闪存更适合一些。而NAND则是高数据存储密度的理想解决方案。
  NOR的特点是芯片内执行(XIP, eXecute In Place),这样应用程序可以直接在flash闪存内运行,不必再把代码读到系统RAM中。NOR的传输效率很高,在1~4MB的小容量时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但是很低的写入和擦除速度大大影响了它的性能。
  NAND结构能提供极高的单元密度,可以达到高存储密度,并且写入和擦除的速度也很快。应用NAND的困难在于flash的管理和需要特殊的系统接口。

性能比较
  flash闪存是非易失存储器,可以对称为块的存储器单元块进行擦写和再编程。任何flash器件的写入操作只能在空或已擦除的单元内进行,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在进行写入操作之前必须先执行擦除。NAND器件执行擦除操作是十分简单的,而NOR则要求在进行擦除前先要将目标块内所有的位都写为0。
  由于擦除NOR器件时是以64~128KB的块进行的,执行一个写入/擦除操作的时间为5s,与此相反,擦除NAND器件是以8~32KB的块进行的,执行相同的操作最多只需要4ms。
  执行擦除时块尺寸的不同进一步拉大了NOR和NADN之间的性能差距,统计表明,对于给定的一套写入操作(尤其是更新小文件时),更多的擦除操作必须在基于NOR的单元中进行。这样,当选择存储解决方案时,设计师必须权衡以下的各项因素。
  ● NOR的读速度比NAND稍快一些。
  ● NAND的写入速度比NOR快很多。
  ● NAND的4ms擦除速度远比NOR的5s快。
  ● 大多数写入操作需要先进行擦除操作。
  ● NAND的擦除单元更小,相应的擦除电路更少。

接口差别
  NOR flash带有SRAM接口,有足够的地址引脚来寻址,可以很容易地存取其内部的每一个字节。
  NAND器件使用复杂的I/O口来串行地存取数据,各个产品或厂商的方法可能各不相同。8个引脚用来传送控制、地址和数据信息。
  NAND读和写操作采用512字节的块,这一点有点像硬盘管理此类操作,很自然地,基于NAND的存储器就可以取代硬盘或其他块设备。

容量和成本
  NAND flash的单元尺寸几乎是NOR器件的一半,由于生产过程更为简单,NAND结构可以在给定的模具尺寸内提供更高的容量,也就相应地降低了价格。
  NOR flash占据了容量为1~16MB闪存市场的大部分,而NAND flash只是用在8~128MB的产品当中,这也说明NOR主要应用在代码存储介质中,NAND适合于数据存储,NAND在CompactFlash、 Secure Digital、PC Cards和MMC存储卡市场上所占份额最大。

可靠性和耐用性
  采用flahs介质时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是可靠性。对于需要扩展MTBF的系统来说,Flash是非常合适的存储方案。可以从寿命(耐用性)、位交换和坏块处理三个方面来比较NOR和NAND的可靠性。
  寿命(耐用性)
  在NAND闪存中每个块的最大擦写次数是一百万次,而NOR的擦写次数是十万次。NAND存储器除了具有10比1的块擦除周期优势,典型的NAND块尺寸要比NOR器件小8倍,每个NAND存储器块在给定的时间内的删除次数要少一些。
  位交换
  所有flash器件都受位交换现象的困扰。在某些情况下(很少见,NAND发生的次数要比NOR多),一个比特位会发生反转或被报告反转了。
  一位的变化可能不很明显,但是如果发生在一个关键文件上,这个小小的故障可能导致系统停机。如果只是报告有问题,多读几次就可能解决了。
  当然,如果这个位真的改变了,就必须采用错误探测/错误更正(EDC/ECC)算法。位反转的问题更多见于NAND闪存,NAND的供应商建议使用NAND闪存的时候,同时使用EDC/ECC算法。
  这个问题对于用NAND存储多媒体信息时倒不是致命的。当然,如果用本地存储设备来存储操作系统、配置文件或其他敏感信息时,必须使用EDC/ECC系统以确保可靠性。
  坏块处理
  NAND器件中的坏块是随机分布的。以前也曾有过消除坏块的努力,但发现成品率太低,代价太高,根本不划算。
  NAND器件需要对介质进行初始化扫描以发现坏块,并将坏块标记为不可用。在已制成的器件中,如果通过可靠的方法不能进行这项处理,将导致高故障率。

易于使用
  可以非常直接地使用基于NOR的闪存,可以像其他存储器那样连接,并可以在上面直接运行代码。
  由于需要I/O接口,NAND要复杂得多。各种NAND器件的存取方法因厂家而异。
  在使用NAND器件时,必须先写入驱动程序,才能继续执行其他操作。向NAND器件写入信息需要相当的技巧,因为设计师绝不能向坏块写入,这就意味着在NAND器件上自始至终都必须进行虚拟映射。

软件支持
  当讨论软件支持的时候,应该区别基本的读/写/擦操作和高一级的用于磁盘仿真和闪存管理算法的软件,包括性能优化。
  在NOR器件上运行代码不需要任何的软件支持,在NAND器件上进行同样操作时,通常需要驱动程序,也就是内存技术驱动程序(MTD),NAND和NOR器件在进行写入和擦除操作时都需要MTD。
  使用NOR器件时所需要的MTD要相对少一些,许多厂商都提供用于NOR器件的更高级软件,这其中包括M-System的TrueFFS驱动,该驱动被Wind River System、Microsoft、QNX Software System、Symbian和Intel等厂商所采用。
  驱动还用于对DiskOnChip产品进行仿真和NAND闪存的管理,包括纠错、坏块处理和损耗平衡。

网友(2009-11-30):
通俗易懂,学习了!

网友:
顶一下,刚在用NAND flash ,学习楼主的东西很有用

网友(2010-01-26):
这个介绍的是很小很小的flash,我都没见过。市场上基本不用的。
我做的最小的flash 是SLC类型的,它的组织结构是这样的,最小的单位是sector,每个sector容量528byte,四个sector组成一个page,64个page组成一个blo ...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市面上的NANDFLASH都是LZ所说的结构,
倒是你这种我没见过,怪我眼拙

网友(2010-10-20):
很清楚的講解喔
推一個!

网友(2014-09-14):
還有別的資料嗎df

网友:
通俗易懂,十分感谢!!

网友:
这个,对目前的nand硬盘来说也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