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电感以及复阻抗

楼主(2006-07-03):
电容、电感以及复阻抗
电容器的实质就是两个靠的很近但相互绝缘的导电面,其基本作用是存储电荷(电能)。如果电容器的电容量为C,给它施加一个直流电压V,则电容被充电,充入的电量为Q=CV;当断开这个电压V时,电容中的电荷Q还将继续保存在电容中。
电感器实际上就是线圈,也具有储能作用。如果电感器的电感量为L,使其间通以电流I,则线圈中就会产生磁链Ψ(磁通Φ与匝数N的乘积,即Ψ=ΦN,参见有关教科书),且:Ψ=LI。即电能转化成磁能的形式存储在电感中,当突然切断电流I时,该能量将释放,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动势ε,该自感电动势经常就是击穿电路中半导体元件的元凶。
但是,在电子电路中,电容和电感往往不是用作储存电能,而是作为交流电路中的“阻抗”元件,起到滤波、隔离直流(或交流)、调谐等作用。分析含有电容、电感的交流电路,需要涉及复数或向量的计算,请读者参阅有关的教科书。本书仅就与故障诊断直接相关的知识作必要的阐述。
(1)        电容的串联与并联
将几个电容器(C1、C2……、Ci)串联连接时,其等效电容C、电量Q、电压V与各个电容上的电量Qi、电压Vi有如下关系:

结论:电容串联后总容量减少;耐压提高。
将几个电容(C1、C2……、Ci)并联连接时,其等效电容C、电量Q、电压V与各个电容上的电量Qi、电压Vi有如下关系:

结论:通过电容的并联可以增大电容量。
(2)        复阻抗、容抗、感抗
如果引入数学中复数的概念,就可以将电阻、电感、电容用相同的形式复阻抗来表示。既:电阻仍然是实数R(复阻抗的实部),电容、电感用虚数表示,分别为:
;
其中:ω=2πf是交流信号的角频率,Xc、XL分别称为容抗和感抗,可见容抗和感抗的大小与电路中信号的频率有关,因此分析起来比纯电阻的电路要复杂。
(3)        RLC串联电路及谐振
有了复阻抗的概念,就可以分析由电阻、电容、电感组成的复合电路了,以RLC串联电路(由电阻R、电感L、电容C相串联组成的电路)为例,电路的总阻抗为:

由上式可以看出,当Xc=XL时,Z=R,此时电路的阻抗值最小,且呈现为纯电阻特性,此时电路为谐振状态。由Xc=XL,可以得出与电路参数相对应的谐振频率f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