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运行起来一般有多烫?

楼主(2006-07-03):
我用的spartanII, 资源中除了slice用到90%外,其他都在50%左右,接上电后不发烫,但是一旦程序下载完毕以后就开始发烫,FPGA的跑在50MHZ和25MHZ都一样发烫。第一次用FPGA, 也不知道FPGA多烫算是正常?

网友:
一定是你的I/O输入输出搞错了,与外界的输出短路了!

网友:
一般不会很烫的,烫了一定有问题

网友:
将手放到上面去,感觉到热比较正常,一般不会超过70°吧

网友:
曾经我用CYCLONE的1c6 碰到过几片,后来分析了一下,好像是有外设在向FPGA灌电流,不过有些好的板子,在IO外加了buffer,至少等于加了一层保险,不妨试试。

楼主:
我什么外设都还没有接,只要一下载完毕就开始发烫,我就马上断电了,肯定不到70度,我看它datasheet上说可以到85度,我也不敢让它继续运行,怕烧了!以前看有个哥们儿说资源用的太多就会很烫,我现在把资源利用控制在50%了但是还是烫,真不知道海鸥什么原因能造成它发烫?唉,连从何检查都不知道!

网友(2006-09-09):
功耗大的FPGA运行时手都不能放上去, 要加风扇的

网友:
以前我就这样烧过一块

网友:
我们用的是Altra的开发板,运行起来我用手试了一下,挺烫的,做逻辑的应该都比较热巴

网友:
一般还好的,稍微有点温度,功耗不会太大的

网友:
烫不烫到底跟由什么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