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后端!

楼主(2006-07-04):
数字后端设计是库设计(标准单元)吗?也就是说用spice仿真的,那么我喜欢后端设计。就象喜欢模拟设计一样,不过模拟设计有点枯燥,范围太窄。
我想,现在大家都用HDL做,仿真下载。对电路的设计根本就没有涉及,更别说在器件、工艺级对电路进行考察了。
我还是一个学生,希望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
我也是rookie,那楼上是不是觉得数字的设计用不到模拟电路的知识了吗?

楼主:
我感觉用的不是很多,毕竟管子的工作区域不一样. 不过器件物理部分无论模拟数字都是需要的!

网友:
数字前端设计,对工程师在半导体方面的知识要求不是很高。比如说半导体原理,固体物理,晶体管原理,工艺等知识可以不知道。
但是如果比较了解这些知识,那对你来说帮助很大,你可以走的更远,工作的范围更大。其实现在前端也不仅仅是写代码,很多公司
要求前端的工程师在系统上有一定的了解,从制定spec,到写代码,综合,时序分析,后仿真,甚至layout也要知道,因为需要和后端
的工程师进行讨论,前端工程师需要给后端工程师提出建议和电路布局的要求!
至于模拟部分,数字前端的可以不懂。但是在做SOC芯片,遇到数摸接口的部分,需要制定spec,这时就有些力不从心了。(俺现在
就很郁闷不懂模拟电路)

网友(2006-09-20):
总之后端前端看的东西都多

网友(2007-01-18):
回复 网友A:

其实个人觉得无论是前端还是后端都需要对电路整体设计有个很好的把握,否则很多细节的东西根本搞不定,我现在做的是后端但除了问题如果不懂前端的话也很难修正,或者说根本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

网友(2007-02-26):
作IC设计这行不容易啊,看来后端,前端,数字,模拟,都得懂啊

网友(2007-12-15):
我做后端的,最近发现要全面进攻了学习了,知道的范围太窄了,有时也很累人

网友(2008-01-29):
学的东西太多,累!

网友:
积累越多,层次越高!
举个列子:现在做FPGA,无需你知道任何电路物理知识,只需要你懂得基本逻辑电路,随便搭搭就可以了。但实际中,越往高层走,相关知识就越重要,电路设计来源于你的算法思想,电路的稳定型来源于你对电路物理知识的了解程度。如果永远停留与你现在积累的,那么永远只能做一个技术工人!

网友:
以后都是SOC了

以后都是SOC了。

网友(2008-02-28):
事實上 要從事 數字後端設計 的本質就是 寫程式   資工背景  但是又必須要夠了解  IC設計相關知識  才能設計出  研發工程師真正想要用的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