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一个 long变数的值放到char 阵列

楼主(2006-07-04):
as title!!

网友:
如果都是无符号的可以使用联合,使long占的空间同时也是char数组占的空间就可以了,楼上是哪里的人:变数?阵列?

楼主:
台湾人!!
底下是我的code,我想把utemp 的值放近j[32],该怎么做?

        UCHAR i,j[32],*ptr;
        ULONG utemp;
        utemp = strtoul(m_szAeskey0,NULL,16);

请问大大 有无sample code?thanks!!

网友:
union vars{
          ulong utemp;
          uchar j[32];
     };
然后你访问 j[0]~j[3]即可

网友:
j[0]=*((unsigned char*)(&utemp));
j[1]=*((unsigned char*)(&utemp)+1);
j[2]=*((unsigned char*)(&utemp)+2);
j[3]=*((unsigned char*)(&utemp)+3);
这样也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