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4 中断问题

楼主(2006-07-05):
我的硬件是要完成本地到pci的数据传输,9054接收到本地的中断信号LINT#后启动中断服务程序。使用windriver开发驱动。我已经测到LINT#为低了,可是我一运行到IntEnable函数就重启。到底是为什么呢,哪位帮帮我,谢谢

楼主:
现在又有了新问题,运行到IntEnable函数不重启,什么也没改。但是也没有执行中断服务程序,后来发现是在运行到WD_IntWait的时候返回值是INTERRUPT_STOPPED,所以根本不可能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查WinDriver  User’s Guide,看到WD_IntWait  fstopped有三种返回值,解释如下:Returns zero if an interrupt occurred. Returns INTERRUPT_STOPPED if an interrupt was disabled while waiting. Returns INTERRUPT_INTERRUPTED if while waiting for an interrupt, WD_IntWait was interrupted without an actual hardware interrupt.那么an interrupt was disabled while waiting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情况下会  disabled 呢,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我用WINDRIVER监听中断,发现如果中断号为5 或者 11,监听时死机,如果中断号为9,则监听不到中断。于是在运行驱动的时候对应的就是重启和没有执行中断服务程序。这怎么解释呢?

网友:
谢过,我一个朋友很需要,所以下载给他看啦

楼主:
新情况:经过跟踪发现中断号为5 或者11,运行驱动的时候中断使能函数是在运行到WD_IntEnable函数时重启的。而中断为9时,则是在WD_IntWait的时候返回值INTERRUPT_STOPPED 跳出的,也就没有执行中断服务程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想不明白。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妹先谢了

网友(2006-11-30):
我有同样的问题,,顶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后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