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振温补的问题

楼主(2006-07-05):
哪位大侠研究过晶振温度补偿的设计,给从原理上讲讲呗!
如果有关于温补方面的资料上传一下呀!
谢谢了!

网友(2006-08-26):
TCXO 嗎??
我略之一二
MY MSN   GIMAYON@HOTMAIL.COM

网友(2020-06-24):
路过~
应该早解决了吧,就是利用带温度系数的器件,如mos管或者带温度系数电阻或三极管,影响电流,干预你的晶振gm值。

网友:
一般是对晶振的负载电容做数字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