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使用Atmel的FPGA啊,能不能介绍点经验

楼主(2006-07-05):
我们现在就在使用Atmel的AT40K系列的FPGA,可是经常发生把几个单独好事的模块放到一起就会有一个模块
出问题,在仿真看还是正常的,可是使用Atmel的工具进行静态时序分析却得到很糟糕的结果,我写了一个
快速进位的16位加法器,结果告诉我最坏的路径要120ns,相同的代码用Spartan芯片进行时序分析,只有10ns。

而且这个加法器下到FPGA里还好用,是不是Atmel提供的工具不大可靠呢,有没有那位高手以前用过的,帮忙
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有可能使atmel的软件队你的code优化的不够好,检查一下关键路径

楼主:
谢谢,不过为什么有的时候静态时序分析明显有问题,可是还好用呢,我们用的是30M的时钟,现在都不敢肯定Atmel提供的工具是不是可靠了。

网友:
又是报时序有问题,但电路不一定不正常工作,而是可能有问题。要看你的电路实际工作在什么频率,也许当你的电路工作在某种特定条件时,有问题的电路就会影响功能了(可能表现为工作不稳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么是不是时序分析没有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就一定没有问题呢,如果不是,那设计者应该从什么地方找毛病呢,我是初学,呵呵。

网友:
时序分析没问题,只是说在你设定的条件下timing是满足的。如果你设的约束和实际偏差比较大,那么时序分析的结果参考价值就不高了!
所以一定要知道实际工作的系统中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坏情况,这样会相对保险一些!

网友:
容量上没有什么问题吧.timing有时候跟资源利用率关系也比较大,检查一下你的各项资源利用率.

网友:
是不是约束没加好

网友:
有没有便宜一点 的开发套件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