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的问题,望高手指教!

楼主(2006-07-05):
小弟目前在做关于PLL的仿真,但是有些地方不明白,望大侠指教啊。
一是:关于电源抑制比,共模抑制比,这些东西怎么仿真看它的结果呢?
二是:关于jitter,phase noise,怎么通过仿真看结果呢?
感觉这种东西比较抽象,概念上不难理解,但是要看仿真结果的话,感觉比较困难啊。

网友:
jitter我知道,你measure N个周期,算一下c-c or long term jitter就可以了
电源抑制比是否是在电源上加入阶跃信号,然后看jitter呢,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那就要自己手算咯,一般看论文的话,上面的图都是仿真出来的结果,不用手算的哦。

网友(2008-05-23):
用hspice仿真,用cosmosscope打开波形,cosmosscope中的measurement tool就可以算jitter。

网友:
想入IC设计这一行,可惜没有多少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