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pci9052的大虾!

楼主(2006-07-06):
我现在做了一个pci卡,用的是9052,在电路版正确的情况下,当接上146(vdd)、147(vss)、26(vss)时电源和地就短路了,这三个脚不接,电源和地正常,而且基本确认不是电路版的故障!我怀疑是不是9052内部短路了,希望哪位大虾能赐教!

网友:
如果内部短路就意味着芯片已经废掉了,,建议你再仔细检查电路图及个引脚的连接是否正确,,

电路板是否有短路,,也可以换一块卡试试。。

楼主:
谢谢!现在问题解决了!

网友(2006-09-07):
请问一下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的板子也出现电源和地短路的问题,而且是在我只量电路板的时候没问题,量芯片的1脚和160脚也没短路,但是把芯片一焊上去就出现短路。焊工已经检查了焊接,也没问题。我想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