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解决两块485通讯模块的异步通讯问题?

楼主(2006-07-06):
我有两块485通讯模块,要求先用一个模块通讯,然后再用另一个模块通讯,两个模块不同时通讯,请问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可以用单片机的I/O口。谢谢!

网友(2006-08-31):
老兄,您还不如直接用485接口芯片,或者是CAN接口芯片呢1

老兄,您还不如直接用485接口芯片,或者是CAN接口芯片呢,用两个接口芯片,把TTL电平信号直接转变成CAN信号,想怎么通就怎么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