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4在不知道每次传输数据量大小的情况下可否进行dma传输?

楼主(2006-07-06):
我想通过dma方式向本地的fpga传送数据,但是每次不知道传数据量总量的大小,可以用dma方式么?如果可以的话,dma字节计数器怎么设置?请版主和各位高手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
怎么会不知道呢,,很怪,,可否解释一下??

楼主:
就是我想通过9054向本地端的fpga传送一定数量的指纹信息,假设为1000枚吧,这个枚数是确定的,但这次传的1000枚和下次1000枚可能大小就不一样,因为每枚指纹大小不一定相同

网友:
理解,,但还是觉得应该可以得到byte sizes
如果没有size,,就没办法控制dma乐,,

楼主:
那byte的大小可以通过什么手段来得到呢?

网友:
应用程序可以得到。。

网友:
你问一下应用程序开发者或者sdk应用者,,因为数据在存入的时候,,
必然会进行分割,,标志,,否则谁也不知道杂乱无章的数据是什么,,
应用程序管理这些事情,,比如应用程序读取1000枚指纹,,数据量到底多大,,
他肯定是知道的,,他从设备中读取指纹后,,放入内存,,然后得到1000枚指纹
得sizes信息,,把起始地址和长度信息递交给驱动,,驱动得到之后,,
再进行pci dma的配置,,并响应dma完成的中断,,完成这个交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