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AHB的slave几个问题!!

楼主(2006-07-06):
问个问题:在设计slave的时候,HREADY信号如何使用的?它既是输入也是输出,在设计端口时,要分为HREADYin和HREADYout,但是输入时,用来控制什么,输出时用来控制什么?在复位以后,HREADY的值是设为有效吗?

网友A:
以single layer的ahb 系统为例(multi-layer也差不多)
你要理解AHB系统中hready tree的连接.其实, 多个slave的hreadyout 送出来之后经过"与"送给master, 然后这个与之后的结果可以做为slave hreadyin.

所以在设计slave的时候,它的hreadyout要么是固定的1 输出(slave 总是没有等待就能完成master的请求), 或者是寄存器输出,不然就会形成反馈回路,可能引起振荡.

那么slave判断有效的master请求应该是在hclk的上升沿,如果hreadyin为高,htrans 为noseq或者seq,表明master来了一个有效的请求.同时在这个时刻可以得到size, address ,write等控制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single layer的ahb 系统为例(multi-layer也差不多)
你要理解AHB系统中hready tree的连接.其实, 多个slave的hreadyout 送出来之后经过"与"送给master, 然后这个与之后的结果可以做为slave hreadyin.
...

多个slave的hreadyout 送出来之后正确的实现应该是mux而非“与”。

网友A:
明天我再check一下,不过目前在我们的设计中,AHB slave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我们都只是简单地做一下位与就可以了。

网友A:
老扁,谢谢你的指正,我仔细分析了mux和&的逻辑,根据AHB协议,从逻辑上来看,他们是等效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有考虑到的。我画了一个图。。不知道能否帖上来。

mux-and

mux-a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扁,谢谢你的指正,我仔细分析了mux和&的逻辑,根据AHB协议,从逻辑上来看,他们是等效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有考虑到的。我画了一个图。。不知道能否帖上来。

千万不要认为是等效的,否则你做出来的系统可能就不工作了哦。

你用&就表示只要有一个slave不能及时响应所有访问都不能及时响应,这是不符合协议的。

总线在传输时只有一个master和一个slave的信号相关,其他设备的信号是无关的,是不能&到一起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我再check一下,不过目前在我们的设计中,AHB slave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我们都只是简单地做一下位与就可以了。

那是因为你的slave的hready在不传输时可能都是high的,造成你以为&是正确的假象。

网友:
老扁,你是对的。AMBA协议中,的确没有规定缺省得READY OUT是高还是低,只是在AMBA FAQ中建议缺省值为高。目前我们的系统能够工作是因为所有的AHB SLAVE在设计的时候就遵循了缺省HREADYOUT为高的原则。所以才有&和MUX一致的现象。谢谢。

楼主:
那么HREADYout和HREADYin在timing上有什么联系或是区别呢?
是不是HREADYout发生变化,只要mux选中的是当前的slave,HREADYin就立即发生变化,那么这个mux是组合逻辑的了?
他们有没有在timing上,差一个或是几个cycle,还是HREADYin随着HREADYout立即改变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HREADYout和HREADYin在timing上有什么联系或是区别呢?
是不是HREADYout发生变化,只要mux选中的是当前的slave,HREADYin就立即发生变化,那么这个mux是组合逻辑的了?
他们有没有在timing上,差一个或是几 ...

是同时变化的。

网友:
谢过,我一个朋友很需要,所以下载给他看啦

楼主:
有些明白了,还是有点晕,呵呵……

1.HREADYout信号是有slave自己发出的,它啥时候ready了,就拉高HREADYout,完全是自主的吧,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2.HREADYout在输入的HREADY的控制下变化,HREADYout的输出通过mux选出HREADY,这样不就形成一个组合反馈环路了吗?还是我哪里理解错了,还是HREADYout不应该在输入的HREADY的控制下变化,完全是自主发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HREADYout信号是有slave自己发出的,它啥时候ready了,就拉高HREADYout,完全是自主的吧,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2.HREADYout在输入的HREADY的控制下变化,HREADYout的输出通过mux选出HREADY,这样不就形成一 ...

out是自主的,你的1说得对。
in只是总线状态的引入而已,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用来做out的控制的。而且一般实现时,out是寄存器输出的,不会形成组合环。

楼主:
这是我要AHB上挂的slave设备的读写时序。
有个问题:在操作时,如果先是写操作,紧接着是读操作,根据时序会造成slave的地址总线的冲突,我在考虑通过拉低HREADYout,把读地址拉长一个cycle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怎么识别这个先读后写的状态并及时给出HREADYout低的信号?
我把HWRITE延时一个cycle,当采到HWRITE低,且HWRITE_ff1高时,认为识别到这个状态,但是这时候给出HREADYout低,已经晚了,写地址已经送出去了?
难道用组合逻辑做,一旦HWRITE低,且HWRITE_ff1高,就拉低HREADYout,这样做感觉不爽?

slave的读写时序

slave的读写时序

HREADYout晚了一个cycle

HREADYout晚了一个cycle

网友:
怎么会搞得这么复杂?data phase本来就是晚address phase一拍,任何操作都是pipeline进行的,你在address phase做判断,在data phase可以从容地拉低hready的。

楼主:
按照那个SLAVE要求的时序:写操作,HADDR为1时,要把地址延时一拍,才能写到SLAVE中,这样就和读操作HADDR为2的地址在SLAVE的地址线上冲突了,只能把HADDR为2拉长,也就是把数据11拉长,但是我只需要在写操作后紧接着读这种情况,才把HREADYout拉低,我需要先知道是先写后读这种操作,才拉低HREADYout,所以就会出现实际上是把数据22拉长了,没达到目的!

请扁兄帮我多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那个SLAVE要求的时序:写操作,HADDR为1时,要把地址延时一拍,才能写到SLAVE中,这样就和读操作HADDR为2的地址在SLAVE的地址线上冲突了,只能把HADDR为2拉长,也就是把数据11拉长,但是我只需要在写操作后紧 ...

写数据11是不需要拉长的,马上写入就可以了;只有读数据22是需要拉长的(你的读地址也要锁存一拍),所以你的hreadyout的时序是对的。

楼主:
把数据11来长的同时,不就把地址2来长了吗?我的目的是拉长地址2,所以HREADYout提前一拍不就好了,把数据11拉长只是被动的?如果要是把数据22拉长的话,那读取一个数据就固定要2个cycle了,如果总线连续读取数据,总线的效率就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数据11来长的同时,不就把地址2来长了吗?我的目的是拉长地址2,所以HREADYout提前一拍不就好了,把数据11拉长只是被动的?如果要是把数据22拉长的话,那读取一个数据就固定要2个cycle了,如果总线连续读取数据 ...

数据11拉长是来不及的,而且也是降低效率的。所以要靠判断“写后读”的条件来拉低读时候的hready,同时锁存地址2;如果不满足“写后读”条件就不拉低hready,也不锁存地址,所以你的访存地址要有个“条件”来选择是来自锁存地址还是直接来自总线地址。

你考虑一下怎么把这个思路实现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有些明白了,谢谢

楼主:
关于master

问几个有关master的问题:
1.看到有人问过关于HLOCK的用法,扁兄好像说过一般不常用,不知道是不是?
2.有人问过DMA采用的HBURST类型是什么,扁兄好像说常用INC(不定长transfer)类型,不知道是不是,如果不用这个类型,那一般设计HBURST的经验值是什么?
3.在Burst超过1KB边界,要另起transfer,是不是要重新申请总线,还是直接发NONSEQ指示出是新的transfer就可以了呢?

楼主:
大家在设计AHB master接口时,有什么建议,或者好的经验,或是设计时常用的方法,能否给小弟分享一下,先谢谢了!
大家在这里讨论一下也好,这样就可以多学学关于master接口的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几个有关master的问题:
1.看到有人问过关于HLOCK的用法,扁兄好像说过一般不常用,不知道是不是?
2.有人问过DMA采用的HBURST类型是什么,扁兄好像说常用INC(不定长transfer)类型,不知道是不是,如果不用这个类型,那一般设计HBURST的经验值是什么?
3.在Burst超过1KB边界,要另起transfer,是不是要重新申请总线,还是直接发NONSEQ指示出是新的transfer就可以了呢?

1. 一般不要随便使用lock,因为如果设计得不好的话,很容易就把总线锁死了。
2. 俺似乎没有说dma必须用不定长incr类型,其实大部分dma应该采用的是incrx类型。同时必须支持不定长incr类型。incr8和incr16应该是常用的。
3. 可以直接开始新的nonseq,当然也可能重新申请总线。

楼主:
这两个问题好像傻了点,不过还是想问问

1.在利用INCR类型transfer时,传完了,如何释放总线?使HBUSREQ无效是不是就可以了?还有其他方法让当前master释放总线吗?
2.如果进行INCR transfer的master优先级比较低,只要有数据我就transfer,那我可不可以一直让HBUSREQ有效,等有优先级高的master请求总线时,再交接总线?

楼主:
大家有谁能确定这两个问题的,请告知小弟啦,呵呵,谢谢咯
又想了几天:好像想明白了。
1.master不请求总线,总线不就不规该master了!
2.HBUSEREQ可以一直有效,应该没什么影响,总线的授予是仲裁器的事情。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

网友(2006-08-06):
自己的 HREADYOUT 拉低时,HREADYIN 也同时为低.
那设备如何判断这个 HREADYIN 为低是自己还是别人的?

是不是通过跟 HSEL 组合?

网友(2006-12-01):
回复 网友B:

在切换slave时,比如slave1切换到slave2,在刚切换后的1t,总的hready为slave1发出的。slave2发出的hready是自己的但接收的hready是slave1的。所以slave的hready-in和hready-out不一定同时变化。好象除开切换时,其余时候都是一样的。

网友(2007-03-24):
关于HREADYin

扁哥,HREADYin你的回答还是比较模糊。对于Salve,HREADYin是由Arbiter MUX Slavers的HREADYouts信号得来,同时AHB是独占的,所以,对于当前选中的slave (HSELx有效),HREADYin就是它自己的HREADYout (有延时)。如果是这样的话,Slave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HREADYout走状态,slave对于HREADYin可以不处理或者用来做校验。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我现在在设计一个slave,感觉HREADYin根本就是多余。希望扁哥指正。谢谢。

网友:
dsgfdhhg所东方红工缴费结汇公开

网友(2008-10-15):
不错啊。感谢扁哥!

网友(2008-11-25):
关于SOC RTL级的验证

大家好!
看了各位前辈关于AHB总线时序的讨论,我现在遇到RTL代码验证的问题,master、slave、以及各个slave的接口都从理论上实现了,但RTL coding完之后该如何验证?
很想知道版主是不是从RTL代码实现做起的啊,Verilog语言?这样的话那是怎么验证的啊?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请赐教,感谢

网友(2009-05-06):
旁观旁顾

网友(2012-12-12):
回复 楼主:

    请教个问题, 是谁把hreadyout号拉低的?是slave自己吗?要是自己它那为什么没有准备好呢?

网友(2013-05-07):
回复 网友C:

在总线使用权交接过程后。master的地址和控制信号首先完成交接,而由于pipeline的关系,数据和反馈信号需要等到hready和时钟有效沿之后才能完成交接,在这时刻,交接后的master所选择的slave需要知道前一个master的传输是否完成就需要用到这个master对应的slave的hready信号,来判断前一笔交易是否完成。所以这个hready_in 是必须的由arbiter发回的。

网友(2014-04-29):
有待学习研究

网友(2014-06-26):
回复 网友D:

   老扁同学,你说in和out是完全一样的,可是我们设置out一直为1,从机的输入in难道也一直是1吗?那怎么用hreadyin判断上一次传输完成,这一次什么时候开始?

网友(2014-12-13):
回复 网友E:

   从机对hready_in 这个信号怎么处理啊,很迷惑,arbiter通过哪个端口发这个信号给从机呢?谢谢

网友(2015-07-31):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现在弄清楚了吗?请教一下

网友(2016-03-24):
mark, 这是一个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