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7-07):
我用quartus综合后的.vo  和  .sdo 文件  ,放到 modelsim 里面 ,库我compile好了
但是在仿真的时候出现 cannot parse the sdf file.
为什么???

网友:
发错地方了,请到fpga板块里讨论

网友:
编译时你的仿真器选的对不?

网友:
再看看两个文件的版本一样不一样!

楼主:
对不起管理员   我在fpga里发过,没人回。就到这了。

我是个新手,我用的是modelsim6.0c,我只知道点 simulate ,但怎么选择仿真器呢?
quartus我用的是 quartusⅡ3.0  ,怎么看文件的版本一样不一样呢?

网友:
可以看看quartusⅡ的帮助文件!
在assignment->Eda Tool Setting->simulation里可以选仿真器。
版本就是要保证是同一code产生的.vo 和.s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