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dows2000驱动程序的开发

楼主(2006-07-07):
我是WDM驱动程序的初学者,遇到很多问题,请老师在百忙中指点。
    1、在安装了VC6.0、NuMega DriverStudio、 DDk2000后,用VC编译出现了好多错误,其中有“没有找到wdm.h文件”等,选择不同的Project configuration,出现的错误不一样,但都有错。这是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
   2、我开发的驱动程序是在windows2000下运行的,应选择哪一个“Project configuration”?
   3、VC6.0的 Device Driver Build Setting 中的BASEDIR 和CPU应如何设置?

网友:
在VC6.0的 Device Driver Build Setting 中的DDK Root Directory下面选你的DDK目录,然后在选目标系统为你使用的点OK之后编译就可以了吧

楼主:
再请版主赐教

版主:
       首先多谢您指教.但在我的VC6.0中没有 Device Driver Build Setting 菜单,对应的菜单是 Driver Build Setting,点击该菜单项,可设置BASEDIR,CPU,DRIVERWORKS,DRIVERNETWORKS.没有DDK Root Directory这一项.再请版主赐教.
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