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单片机的4位控制输出42位信号!

楼主(2006-07-07):
我想用单片机的4个I/O口控制然后输出42位信号,该怎么样做,选什么器件?请大家给点帮助!谢谢了!

网友A:
不可能的,4位最多只能控制16位

楼主:
我想用两个4-16位译码器如何?

网友(2006-08-31):
可以级连实现

可以级连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4位最多只能控制16位

可以的,可以用74HC595来实现。

网友:
用级连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