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算后端么?

楼主(2006-07-08):
最近被整得要死.特别是DDR IF, 还有OCV, XTALK ...

楼主:
叫中端最合适

网友:
很喜欢这样的讨论贴,可否由LZ具体介绍你在这里面具体从事的工作!

网友:
归到后端比较好。
DDR的时序很苛刻,做STA确实很要功夫。
Xtalk工具不精确的话,也确实很头疼,你用ptsi还是celtic?celtic和pt之间反复很费神哦。

楼主:
celtic. I will be dead meat if using ptsi

网友(2006-09-20):
感觉应该算中端吧

网友:
觉得叫中端并不合适,STA是timing verification,应该和function verification一样,和设计过程是平行的。但是在实际项目中,往往是设计工程师来做,也就是,前后端工程师都应该会STA。

网友:
如果我知道我肯定要告诉你

网友:
Astro也可以做STA,不过要粗一些,
如果讨论用来做Sign-off的STA,我觉得应该算前端,
因为STA需要检查的timing是和前端的function mode相对应的。

网友(2007-01-18):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贯穿整个设计过程都在做STA,所有很难分清楚是那端了都!
但的确很重要!

网友:
应该算后端把,不过没做过前端,不知道前端有没有STA这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