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CI总线的问题可以么?

楼主(2006-07-08):
pci spec中关于配置空间寄存器中的base address register,如何设置这个寄存器来声明要求多少内存空间。比如,一个pci设备要为其内部寄存器,要求4k的memory 空间。那么如何设置其中的一个base address register阿?另外,这个寄存器是声明所要求的空间是多大?还是声明所要求的空间的基地址阿?应该是前一种吧?

望高手回答!

网友:
关于基地址寄存器,,协议上有明确描述,,
简而言之,,
host读就可以得到设备所需空间大小,,host写就是基地址本身,,

网友:
只要配一个基地址就好了。
从你设的这个”基地址“到”基地址+地址空间(芯片资料会给出的)“这个范围的memory空间就是给这个PCI设备的。
但需要保证的就是不要有空间冲突 (同一段空间分给一个以上设备)

网友:
PCI寻址的具体过程是怎么样的?
另外,IDSEL、DEVSEL与寻址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请高手指教!

网友:
PCI寻址的具体过程是怎么样的?
另外,IDSEL、DEVSEL与寻址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IDSEL是选中的是配置空间,对于从设备来说是输入信号;而DEVSEL选中的是设备的i/o 或memory空间,这个信号对于从设备来说是输出信号,说明从设备识别出总线上的地址是自己范围内的地址。

网友(2006-11-01):
应该是base是n*r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