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编译时的 问题 请教

楼主(2006-07-09):
谁可以告诉我 在PB编译时出现以下问题是为什么?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dcom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dcom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netcf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netcf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ie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ie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script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script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servers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servers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rdp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rdp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shellsdk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shellsdk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shell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shell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wceshellfe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wceshellfe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wceappsfe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wceappsfe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viewers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viewers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directx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directx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datasync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datasync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SQLCE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SQLCE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 speech preproc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speech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ostproc (for COMMON)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common )
.
.
User selected the following SYSGEN variables
SYSGEN_AS_BASE=1
SYSGEN_AS_FILE=1
SYSGEN_AUDIO=1
SYSGEN_AUTH=1
SYSGEN_AUTH_NTLM=1
SYSGEN_AUTH_SCHANNEL=1
SYSGEN_AUTORAS=1
SYSGEN_AYGSHELL=1
SYSGEN_BATTERY=1

网友(2007-01-04):
.
User selected the following SYSGEN variables
SYSGEN_ACCESSIB=1
SYSGEN_AS_BASE=1
SYSGEN_AS_FILE=1
SYSGEN_AS_MAIL=1
SYSGEN_AS_PIM=1
SYSGEN_ATL=1
SYSGEN_BINFS=1
SYSGEN_CERDISP=1
SYSGEN_CONNMC=1
SYSGEN_CPP_SEH=1
SYSGEN_CURSOR=1
SYSGEN_FATFS=1
SYSGEN_FIBER=1
SYSGEN_FSRAMROM=1
SYSGEN_FSREGHIVE=1
SYSGEN_FSREPLBIT=1
SYSGEN_HELP=1
SYSGEN_IE=1
SYSGEN_IESAMPLE=1
SYSGEN_IE_IMGUTIL=1
SYSGEN_IE_MSXML_MIMEVIEWER=1
SYSGEN_IE_PNGFILT=1
SYSGEN_IM_KANA=1
SYSGEN_KEYBDTEST=1
SYSGEN_LARGEKB=1
SYSGEN_LMEMDEBUG=1
SYSGEN_MENU_OVERLAP=1
SYSGEN_MENU_TAP_UI=1
SYSGEN_MFC=1
SYSGEN_MLANG=1
SYSGEN_MLANGALL=1
SYSGEN_MLANGREG=1
SYSGEN_MSHTML=1
SYSGEN_MSHTML_HTMLAPP=1
SYSGEN_MSPY2_DB_1=1
SYSGEN_MSPY2_SC=1
SYSGEN_PEGTERM=1
SYSGEN_PPC=1
SYSGEN_PWORD=1
SYSGEN_QVGAP=1
SYSGEN_RTTI=1
SYSGEN_SHDOCVW=1
SYSGEN_SHELL=1
SYSGEN_SPEECH=1
SYSGEN_SPSRENG=1
SYSGEN_STDIO=1
SYSGEN_STDIOA=1
SYSGEN_STOREMGR=1
SYSGEN_TCHTEST=1
SYSGEN_TFAT=1
SYSGEN_TOOLHELP=1
SYSGEN_TOUCH=1
SYSGEN_TVLENS=1
SYSGEN_TVLENS_ALL=1
SYSGEN_TVLENS_DTA=1
SYSGEN_TVLENS_FWL=1
SYSGEN_TVLENS_NOVSCRL=1
SYSGEN_UDFS=1
SYSGEN_URLMON=1
SYSGEN_USDK=1
SYSGEN_VIEWER_ACROBAT=1
SYSGEN_VIEWER_DOC=1
SYSGEN_VIEWER_IMAGE=1
SYSGEN_VIEWER_PPT=1
SYSGEN_VIEWER_XLS=1
SYSGEN_WININET=1
SYSGEN_WININET_TWEENER=1
SYSGEN_XPSKIN=1
.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About to call Dev's pIABASE.ba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build platform 后出现的问题,不同的定制每次编译都一样。求救啊!!??

网友:
我是看不懂了,我才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