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TP工艺

楼主(2006-07-10):
需要在mcu内做一块OTP on-chip rom, 没有过经验,
不知道流程是怎样的。
另外,
国内的代工厂哪家提供?
OTP设计所需的烧录脚可以和其他信号脚复用么?
面积大概比掩膜的大多少?
除I/O和面积外,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楼主:
汗,自己顶一次

还没人回就不顶了

网友:
OTP也就是one time program一次性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前一段时间做过一颗中兴通讯的

网友(2006-09-26):
I want to download !

网友(2008-01-09):
otp

我也准备做一个otp产品。一般工艺厂都提供1k*8或者2K*8的IP,但一般mcu都有控制字之类的特殊otp单元。不知道这些多余的单元怎样解决?

网友(2011-04-23):
谢谢各位讲解~~哈哈。。。

网友(2011-07-06):
不复杂的,接口时序理解透彻很简单的

网友(2011-09-05):
OTP需要trim。有金属TRIM,也有多晶TRIM。需要代工厂提供。我们在chrt做了多晶TRIM。

网友:
我也想知道阿
感謝分享啦

网友:
you yuan li jie shao ma zhu yao shi dian lu mo kuai de

网友(2011-10-08):
jiu shi mei you ren ti gongyou yong de xin xi

网友(2012-11-03):
自己做?调IP?
提供OTP_cell 和层次就简单了,而且省钱
不开放就换家流片厂咯
并行烧写很简单,串行需要做串行接口,当然可以复用IO口,
外部高压的话需要多留一个高压口,内部升压压需要增加升压版图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