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稳压二极管做PSPICE仿真

楼主(2006-07-10):
小弟我想做稳压二极管的仿真,可发现SPICE库里的稳压二极管都不能输入稳压值U(Z),我试着做偏压分析,发现跟普通二极管一样的作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啊,我又做了下直流扫描,发现我选的管子是稳压到10V的。管子名字是D1N5067。要是我选器件,怎么知道哪个管子是稳压到多少的呢?总不能每个都仿一次吧?
附件是我仿的电路及波形

网友(2006-09-05):
支持,继续努力

网友(2008-05-19):
你调用一下稳压二极管model就可以了。
model最好由流片工艺线提供。

网友(2011-04-07):
SPICE仿真用的稳压管型号
稳压管型号多为一些半导体公司自定的,但一般在型号内都包括稳压值,方便选用。但早期的稳压管型号则不是这样,是按顺序编号,难以直观看出稳压值,这些型号或许已很少使用了,但在SPICE仿真时却还要用到,比如PSPICE中的DIODE库中就有一些这样的稳压管型号,而新型号则没有,所以了解这些旧型号稳压管的参数有时也很必要。
以下把部分顺序编号的早期稳压管的参数列出,方便选用(特别是用SPICE仿真时),资料来自乐山无线电公司的网站:

型号    封装   稳压值(最小 典型 最大) 最大工作电流
1N5333B   DO41   3.14   3.3   3.47                380
1N5334B   DO41   3.42   3.6   3.78                350
1N5335B   DO41   3.71   3.9   4.10                320
1N5336B   DO41   4.09   4.3   4.52                290
1N5337B   DO41   4.47   4.7   4.94                260
1N5338B   DO41   4.85   5.1   5.36                240
1N5339B   DO41   5.32   5.6   5.88                220
1N5340B   DO41   5.70   6.0   6.30                200
1N5341B   DO41   5.89   6.2   6.51                200
1N5342B   DO41   6.46   6.8   7.14                175
1N5343B   DO41   7.13   7.5   7.88                175
1N5344B   DO41   7.79   8.2   8.61                150
1N5345B   DO41   8.27   8.7   9.14                150
1N5346B   DO41   8.65   9.1   9.56                150
1N5347B   DO41   9.50   10   10.50               125
1N5348B   DO41   10.45   11   11.55             125
1N5349B   DO41   11.40   12   12.60             100
1N5350B   DO41   12.35   13   13.65             100
1N5351B   DO41   13.30   14   14.70             100
1N5352B   DO41   14.25   15   15.75             75
1N5353B   DO41   15.20   16   16.80             75
1N5354B   DO41   16.15   17   17.85             70
1N5355B   DO41   17.10   18   18.90             65
1N5356B   DO41   18.05   19   19.95             65
1N5357B   DO41   19.00   20   21.00             65
1N5358B   DO41   20.90   22   23.10             50
1N5359B   DO41   22.80   24   25.20             50
1N5360B   DO41   23.75   25   26.25             50
1N5361B   DO41   25.65   27   28.35             50
1N5362B   DO41   26.60   28   29.40             50
1N5363B   DO41   28.50   30   31.50             40
1N5364B   DO41   31.35   33   34.65             40
1N5365B   DO41   34.20   36   37.80             30
1N5366B   DO41   37.05   39   40.95             30
1N5367B   DO41   40.85   43   45.15             30
1N5368B   DO41   44.65   47   49.35             25
1N5369B   DO41   48.45   51   53.55             25
1N5370B   DO41   53.20   56   58.80             20
1N5371B   DO41   57.00   60   63.00             20
1N5372B   DO41   58.90   62   65.10             20
1N5373B   DO41   64.60   68   71.40             20
1N5374B   DO41   71.25   75   78.75             20
1N5375B   DO41   77.90   82   86.10             15
1N5376B   DO41   82.65   87   91.35             15
1N5377B   DO41   86.45   91   95.55             15
1N5378B   DO41   95.00   100   105.00         12
1N5379B   DO41   104.50   110   115.50       12
1N5380B   DO41   114.00   120   126.00       10
1N5381B   DO41   123.50   130   136.50       10
1N5382B   DO41   133.00   140   147.00       8
1N5383B   DO41   142.50   150   157.50       8
1N5384B   DO41   152.00   160   168.00       8
1N5385B   DO41   161.50   170   178.50       8
1N5386B   DO41   171.00   180   189.00       5
1N5387B   DO41   180.50   190   199.10       5
1N5388B   DO41   190.00   200   210.00       5
1N5221B   DO-35      2.4       20
1N5222B   DO-35      2.5       20
1N5223B   DO-35      2.7       20
1N5224B   DO-35      2.8       20
1N5225B   DO-35      3          20
1N5226B   DO-35      3.3       20
1N5227B   DO-35      3.6       20
1N5228B   DO-35      3.9       20
1N5229B   DO-35      4.3       20
1N5230B   DO-35      4.7       20
1N5231B   DO-35      5.1       20
1N5232B   DO-35      5.6       20
1N5233B   DO-35      6          20
1N5234B   DO-35      6.2       20
1N5235B   DO-35      6.8       20
1N5236B   DO-35      7.5       20
1N5237B   DO-35      8.2       20
1N5238B   DO-35      8.7       20
1N5239B   DO-35      9.1       20
1N5240B   DO-35      10        20
1N5241B   DO-35      11        20
1N5242B   DO-35      12        20
1N5243B   DO-35      13        9.5
1N5244B   DO-35      14        9
1N5245B   DO-35      15        8.5
1N5246B   DO-35      16        7.8
1N5247B   DO-35      17        7.4
1N5248B   DO-35      18        7
1N5249B   DO-35      19        6.6
1N5250B   DO-35      20        6.2
1N5251B   DO-35      22        5.6
1N5252B   DO-35      24        5.2
1N5253B   DO-35      25        5
1N5254B   DO-35      27        4.6
1N5255B   DO-35      28        4.5
1N5256B   DO-35      30        4.2
1N5257B   DO-35      33        3.8
1N5258B   DO-35      36        3.4
1N5259B   DO-35      39        3.2
1N5260B   DO-35      43        3
1N5261B   DO-35      47        2.7
1N5262B   DO-35      51        2.5
1N5263B   DO-35      56        2.2
1N5264B   DO-35      60        2.1
1N5265B   DO-35      62        2
1N5266B   DO-35      68        1.8
1N5267B   DO-35      75        1.7
1N5268B   DO-35      82        1.5
1N5269B   DO-35      87        1.4
1N5270B   DO-35      91        1.4
1N5271B   DO-35      100      1.3
1N5272B   DO-35      110       1.1
1N4728A   DO-41      3.3       76
1N4729A   DO-41      3.6       69
1N4730A   DO-41      3.9       64
1N4731A   DO-41      4.3       58
1N4732A   DO-41      4.7       53
1N4733A   DO-41      5.1       49
1N4734A   DO-41      5.6       45
1N4735A   DO-41      6.2       41
1N4736A   DO-41      6.8       37
1N4737A   DO-41      7.5       34
1N4738A   DO-41      8.2       31
1N4739A   DO-41      9.1       28
1N4740A   DO-41      10        25
1N4741A   DO-41      11        23
1N4742A   DO-41      12        21
1N4743A   DO-41      13        19
1N4744A   DO-41      15        17
1N4745A   DO-41      16        15.5
1N4746A   DO-41      18        14
1N4747A   DO-41      20        12.5
1N4748A   DO-41      22        11.5
1N4749A   DO-41      24        10.5
1N4750A   DO-41      27        9.5
1N4751A   DO-41      30        8.5
1N4752A   DO-41      33        7.5
1N4753A   DO-41      36        7
1N4754A   DO-41      39        6.5
1N4755A   DO-41      43        6
1N4756A   DO-41      47        5.5
1N4757A   DO-41      51        5
1N4758A   DO-41      56        4.5
1N4759A   DO-41      62        4
1N4760A   DO-41      68        3.7
1N4761A   DO-41      75        3.3
1N4762A   DO-41      82        3
1N4763A   DO-41      91        2.8
1N4764A   DO-41      100      2.5
1N4371A   DO-35      2.7      20
1N4372A   DO-35      3         20
1N746A   DO-35      3.3        20
1N747A   DO-35      3.6        20
1N748A   DO-35      3.9        20
1N749A   DO-35      4.3        20
1N750A   DO-35      4.7        20
1N751A   DO-35      5.1        20
1N752A   DO-35      5.6        20
1N753A   DO-35      6.2        20
1N754A   DO-35      6.8        20
1N755A   DO-35      7.5        20
1N756A   DO-35      8.2        20
1N757A   DO-35      9.1        20
1N758A   DO-35      10         20
1N759A   DO-35      12         20
1N957B   DO-35      6.8        18.5
1N958B   DO-35      7.5        16.5
1N959B   DO-35      8.2        15
1N960B   DO-35      9.1        14
1N961B   DO-35      10         12.5
1N962B   DO-35      11         11.5
1N963B   DO-35      12         10.5
1N964B   DO-35      13         9.5
1N965B   DO-35      15         8.5
1N966B   DO-35      16         7.8
1N967B   DO-35      18         7
1N968B   DO-35      20         6.2
1N969B   DO-35      22         5.6
1N970B   DO-35      24         5.2
1N971B   DO-35      27         4.6
1N972B   DO-35      30         4.2
1N973B   DO-35      33         3.8
1N974B   DO-35      36         3.4
1N975B   DO-35      39         3.2
1N976B   DO-35      43         3
1N977B   DO-35      47         2.7
1N978B   DO-35      51         2.5
1N979B   DO-35      56         2.2
1N980B   DO-35      62         2
1N981B   DO-35      68         1.8
1N982B   DO-35      75         1.7
1N983B   DO-35      82         1.5
1N984B   DO-35      91         1.4
1N985B   DO-35      100       1.3
1N986B   DO-35      110       1.1
1N987B   DO-35      120       1
1N988B   DO-35      130       0.95
1N989B   DO-35      150       0.85
1N990B   DO-35      160       0.8
1N991B   DO-35      180       0.68
1N992B   DO-35      200       0.65

网友:
试了几次才回复成功,网络又慢的要死---本来要给出转载的出处,却一直说没有权限发链接,想不通这个限制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