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4采用C模式下的PCI INITATOR模式

楼主(2006-07-10):
9054采用C模式下的PCI INITATOR模式,直接由FPGA控制对PCI的读写,请问此时会不会占用PC中CPU的资源?(20分)

网友:
cpu资源是否被占用,,关键是看他是否执行指令,,
对于dma操作,,cpu只是在进行dma配置和响应中断的时候会执行指令,,
开销很小,,可以忽略。。

楼主:
我现在不用DMA操作,只是想把本地的FPGA把数据写到PC的内存中,在我写数据的过程中占不占用PC的CPU资源?

网友:
设备为master发起交易,,不占pc cpu资源。。

楼主:
谢谢斑竹的热心.

网友(2006-09-13):
不占pc cpu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