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和液晶屏(lvds接口)怎么接口?谢谢

楼主(2006-07-10):
arm是S3C2410,
液晶屏的资料如下:
Resolution (pixel)     SVGA (800 x 600)
Mode                     TN
Interface              1ch LVDS
lvds接口定义如下:
1:电源  2:电源  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空
17:空   18:空   19:空   2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这个应该怎么和2410接口阿?需要中间加驱动器么?谢谢!!R0- R0+ 这些信号线代表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指点!!紧急求助阿!!!买了一块开发板,lcd是别人给的,不知道怎么接口阿?

网友:
看看2410有没有TFT的接口,有就可以直接接,没有就需要加转接IC

网友(2007-04-12):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我的屏是14针的

网友:
应该要用接口IC。LVDS和TTL转换的。我也在做,遇到难题是不知道数据转换后的格式,也就是规范

网友(2009-05-15):
不能直接连接,这个LCD是串行传输方式

网友:
不能连接

接口不一样,不能连接,中间需要加转换IC

网友(2009-06-25):
请教:LCD中LVDS接口的最大传输速率是多少?谢谢

网友(2010-04-23):
我也正愁呢